STM32怎么用PWM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

楼主(2014-11-10):
我自己是准备用TIM3通道2的不映射的PA7和部分映射的PB5,当一个输出PWM时就把另一个设成低,但是这样效果不怎么好,可能是我程序没写好,问问各位这样能实现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简单的方法跟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A:
PWM信号只是控制信号  想要控制电机驱动 还需要驱动电路 比如H桥 驱动芯片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只是控制信号  想要控制电机驱动 还需要驱动电路 比如H桥 驱动芯片等等 ...

我用的是L298N,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两个怎么随时切换着输出

网友B:
正装是,一个输出控制PWM信号,另一个输出低电平。
反转是,一个输出低电平,另一个输出控制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装是,一个输出控制PWM信号,另一个输出低电平。
反转是,一个输出低电平,另一个输出控制PWM。 ...

对,设置成复用怎么让他不输出PWM 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设置成复用怎么让他不输出PWM 时输出低电平?

就把它当成普通的IO口,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