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成品电源适合个人工作台用吗

楼主(2014-11-10):
想买个电源在家工作时使用,要求不高
1:CC,CV功能(恒流,恒压)
2:数字指示
3:电压30V,电流3A即可
4:体积小巧,占工作台面小。
找了半天,有一款美创的MCH-K305D符合要求,只是是开关电源的,纹波有点担心。
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帮忙给些建议,谢谢!

外型图片如下(网上下的)

网友:
够用就行啊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开关电源的好好做,纹波也可以很小了

楼主:
我决的价位比较低,具体你可上网查查

网友:
看 上去 还不错。。

网友:
等着买老大的电源啊,有老大和春风共同打造的电源 指定惊艳

网友A:
不是数控的用着很蛋疼,不知道限流多少。单位有两个电源,我还是用自制的M8数控电源,限流,功率值等非常直观。

网友:
外观设计不错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311481985

小日本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个电源,双路的

网友:
楼主购买后,把使用的感受说一下,

也想整一个电源,之前一直等春风电源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C:
开关的,价格不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的,价格不给力啊

有同价位更好的推荐吗?或更低价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同价位更好的推荐吗?或更低价位的

我用的是GW的3路输出的线性电源

网友:
itech的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电源里面是开关电源的,做工不错

网友:
别买太大的, 放家里太占地方

网友D:
体积小的可以看看 IT67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小的可以看看 IT6720

查了下,看起来不错,价位有些高。
个人就算了,下次要求单位买个来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数控的用着很蛋疼,不知道限流多少。单位有两个电源,我还是用自制的M8数控电源,限流,功率值等非常直 ...

求资料,我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资料,我也弄一个玩玩

http://bbs.yleee.com.cn/forum-65-1.html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F:
请问楼主,成品图中的“电源开关On/Off"------这个开关是控制输入端(220V)的开关,还是控制输出端的开关呢?

如果是后者,觉得好些!

网友G:
我桌子上好像就是这个,200多块钱,30V5A的,比线性电源小太多了,非常适合空间小的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成品图中的“电源开关On/Off"------这个开关是控制输入端(220V)的开关,还是控制输出端的开关 ...

还没买,不太清楚,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桌子上好像就是这个,200多块钱,30V5A的,比线性电源小太多了,非常适合空间小的桌子 ...

请问能回答下27楼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那个是开关220V的

楼主:
兄弟,我的电源今天才到,请看看此贴,您的电源有这种现象吗?要在安静环境下听。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524-1-1.html

网友:
我搞了台线性数控的,30V5A,用起来还可以,就是过流保护不太及时,短路测试时火花大。

网友:
两百多元的

网友:
感觉精度有点低啊

网友:
  这个看你自己干什么呀,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宏盛DSP系列可以参考下,也是开关电源,无风扇。精度一般,按键设定比较有特点。

网友:
Hold住,等莫大和春风的电源。

网友:
纹波 响应速度 负载特性都要考虑

网友:
直接买个agilent的靠谱

网友:
电源里面是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

网友:
耐用才是最好的  钱差不多就可以  不能要太低的  工程师比较实在的

网友:
这个电流如果能显示到1ma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4002-2059385328.50.8kCrpu&id=12311481985

小日本的电源 ...

线性还是开关?

网友:
够用就好了。  淘宝现在有 5位LED,到 100uA的电源。

网友:
用自制的M8数控电源,限流,功率值等非常直观。

网友H:
楼主..很负责人的告诉你..
别买这种开关电源的

我同学买了一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负责人的告诉你..
别买这种开关电源的

是同牌子,同型号的吗?

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