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PLC内部的单片机死机时,PLC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4-11-10):
   当PLC内部的单片机死机时,PLC是怎么处理的?系统还能快速的恢复到正确状态吗?特别是当某一条指令执行到一半时?

网友:
plc的设计一定要稳定到不会死机,这样才能称的上是plc.

网友A:
都会死机了,什么都不做才是最正确的。这时候有可能工人的身体和机械部分有干涉,瞎动作才是最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死机了,什么都不做才是最正确的。这时候有可能工人的身体和机械部分有干涉,瞎动作才是最可怕的。 ...

哦,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碰到过PLC失控的情况吗?

网友:
PLC  如果内部死机 那还好PLC 吗?
本身 硬件 和软件都做了限制的!
一般来讲PLC 失控  往往是程序编写的不严谨造成的,和PLC 硬件没有关系了!

网友:
PLC  不能死机,一般都会有备份的吧,瞎动作是最可怕的

网友:
死机后要锁死当前状态

网友:
进口品牌的没遇到过,自己做的仿plc研发过程遇到是常有的事情,解决就是了,客户使用过程遇到就严重了

网友:
死机就提示死机,该怎么做由操作人员自己确定,当然进口品牌一般不会,环境相当恶劣的没碰到过。

网友B:
我没见过死机,只见过乱动作,就是明明输入没有信号输出却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死机,只见过乱动作,就是明明输入没有信号输出却有动作

那多可怕啊

网友:
PLC在保证指令安全可靠执行的前提下,做足了工夫,估计看门狗都好几个。
同时一旦死机,肯定要保存现场,重启后要恢复!

网友C:
听说 台达PLC低端型号用的是 stm32 ,哪位有拆解图看看? 必有死机无疑啊,

网友:
死就死呗,死机就停止呗。

网友:
我接触和使用plc十几年,从来没遇到也没听说有死机的。当然我用的都是进口品牌,但即使是国产品牌,也不应该有死机情况存在。

网友:
死机就看门狗复位

网友:
PLC一般不会死机的,除非外部干扰非常大

网友:
死了就死了,啥也不管了,也管不了了。
跑飞了,那是程序有问题。
我见过便宜的死机,很正常,输出都不变了,限位开关撞飞了,直接跑到齿条外面去。有空刀,跑出去就坏个开关,不会有别的啥问题,比如损坏机械,甚至烧电机

网友:
工业上的控制器,如果控制执行机构,死机了千万别想着再运行到正常状态,非常容易出人身安全事故。
坏机事小,伤人事大。会死机的程序一般都编的不够严谨,重新解决问题再投产比较妥当。

网友:
马札,观看

网友:
进口品牌的没遇到过,国产的就不好说了。
如果用户的程序不严谨,其实那叫进入了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 台达PLC低端型号用的是 stm32 ,哪位有拆解图看看?  必有死机无疑啊, ...

下面这三款,是最老的,CPU不是STM32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8360-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7947-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4477-1-1.html

PLC硬件都看的到。系统的稳定性,不是某一个模块稳定了就能决定的。一般来说,只要电源OK。PLC都不会出现死机情况。
只会出现程序编写不严谨,导致的异常。不管是用户程序,还是PLC本身的系统程序。任何一方如果有未测试到的BUG,都有可能导致系统出现故障。
当然相对用户程序而言,PLC本身的系统程序,要健壮的多的多。

网友:
真没有遇到过死机的。

网友D:
内部的单片机不是有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部的单片机不是有狗吗?

现在讨论的就是从死机到狗复位,从狗复位到运行,这些时间里单片机该做什么。

网友:
死机了还没遇到过,不过倒是在线写程序没重启会比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