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数和卡尔曼算法的不同之处在哪?

楼主(2014-11-10):
大家都在讨论四元数算法,到底它和卡尔曼算法的不同点在哪呢?

网友A:
kalman filter是optimal filter算法的一种,而四元数是Rotation表示方法的一种,和Rotation Matrix、Euler Angle表示法等价,二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
两者所讨论的领域都不一样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lman filter是optimal filter算法的一种,而四元数是Rotation表示方法的一种,和Rotation Matrix、Euler  ...

对这个真的不熟,看着周围在弄四轴飞行器,有时候提到什么卡尔曼算法,而有些时候他们又说什么四元数

网友:
用到卡尔曼滤波是读到的原始数据,科尔曼滤波是一种处理方法,四元数直接就是读出来的,直接根据四元数换算成欧拉角就行了

网友:
一个事滤波  一个是姿态算法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

网友:
四元数就只是姿态的一种表示方法,它可以去除欧拉角奇点问题,又比方向余弦计算简单;而卡尔曼就是一个滤波。

网友:
两者不能比较  , 一个是滤波算法 ,一个是求姿态角的工具

网友:
那在四轴飞行器上,是先滤波然后姿态结算吗?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用卡尔曼对四元数滤波        <------两者什么关系?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