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做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我目前在用28035在做变频器。VF控制能正常运行,但是在停机的瞬间就过流,我测了一下,停机的瞬间电压达到最大,然后才慢慢降下来。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希望高手可以指教。、

网友A:
电机是永磁的 还是励磁的?

网友B: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无法定位

网友:
进来听课,楼主详细描述问题,然后召唤大神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永磁的 还是励磁的?

用的异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无法定位

我估计是加减速时候电压电流没有处理好。加速的时候能够正常运行,按停止的时候不管当前频率是多少,电压总要跳到最大,然后才降下来。所以导致过流了。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带负载吗?如果带负载是因为转动无法马上停止,成发电机了

网友(2015-02-02):
反向充电了吧,要增加刹车电路

网友:
软件问题可能大一些,汇川卖了那么多,没听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异步电机有两种停车方式,自由停车和刹车停车。自由停车断开磁路就可以了,刹车停车就是再生刹车了,刹车电阻必须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