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源输出功率是变动的,输出电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4-11-10):
如题,请教大家

网友A:
输出功率随时间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随时间的积分。

一般多少时间计算一次了,还是自己来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时间计算一次了,还是自己来定?

理论上越快越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