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AX232做半双工通信,求提供简单的电路

楼主(2014-11-10):
我想的电路是这样的,感觉太简单了,也没有试过是否可行,先放这里看看能用吗.
在坛里或百度搜相关的电路也没有搜到.有人知道实用的电路也请推荐(有关RS485的就别说了).

网友:
不知道要闹哪样

网友A:
当T2OUT输出高电平时,PMOS本身二极管会影响输入端.
建议用两个PMOS背靠靠抵消二极管的影响.
或者利用二极管,T2OYT到R1IN接个二极管,R1IN下拉到负压,类似于OC门的输出可以线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T2OUT输出高电平时,PMOS本身二极管会影响输入端.
建议用两个PMOS背靠靠抵消二极管的影响.
或者利用二极管 ...

当T2OUT输出高电平时,PMOS本身二极管会影响输入端.
------------在信号输入时,T2OUT会维持 负10V(TXD==1), 二极管反偏 && PMOS因为T1OUT的 正10V 加在栅极,也不应该导通,所以应该不会对输入有影响
建议用两个PMOS背靠靠抵消二极管的影响.
------------不明白怎样做,是:栅-栅//漏-源//源-漏,这样接吗,这样的话,另外一个PMOS的内部二极管,在信号输入时(T2OUT==负10V)会把信号拉到 负10V,如果有没有内部二极管的PMOS就好了.
或者利用二极管,T2OYT到R1IN接个二极管,R1IN下拉到负压,类似于OC门的输出可以线与.
------------"线与"可能不行,T2OUT必须要能输出 正10V或负10V两种电平(当T1OUT==负10V)

网友B:
我感觉 你要的是汽车总线里面的Lin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你要的是汽车总线里面的Lin总线

是的,LIN不错
查了一下有MC33399,还有什么芯片能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IN不错
查了一下有MC33399,还有什么芯片能推荐吗

周立公网站上在推TJA1020 TJA1021 一类的。 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