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设备名访问嵌入式Webserver

楼主(2014-11-10):
各位,好!我在板子上集成了嵌入式Webserver,平时都是在浏览器中输入设备的IP地址访问内部Webserver的,但听说可以通过设备名称,也就是路由器中看到的设备名称也能访问内部的Webserver,但不知道如何实现,各位如有经验的感谢分享一下。
系统环境:K60+MQX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帮你转给我们的MQ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LZ是不是指的通过”域名“访问?通过”设备名“访问设备内嵌的网页,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不是指的通过”域名“访问?通过”设备名“访问设备内嵌的网页,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

不是域名,确实是设备名,说是设备名给到路由器后,路由器会将其转换为对应的IP地址,从而就可以访问了。我正在改程序测试是否可行,但也想了解一下这里面所用到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样才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呀!

网友:
应该是用程序访问吧,网页浏览器好像不能解析设备名吧

楼主:
我也很怀疑,但听另一个公司的人说可以,所以想尝试一下。
通过域名访问是比较常见的方式,但域名访问需要DNS,这个DNS Server是在我的设备中需要集成吗?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怀疑,但听另一个公司的人说可以,所以想尝试一下。
通过域名访问是比较常见的方式,但域名访问需要D ...

这要看你的设备是否支持域名解析。支持的话,就需要设置域名服务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