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两个同频率方波,怎样检测得出相位差,相位差用方...

楼主(2014-11-10):
verilog 两个同频率方波,怎样检测得出相位差,相位差用方波脉宽,,,,求助

楼主:
一个波形为参考波Pref,一个为与Pref相差x度的Pm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波形为参考波Pref,一个为与Pref相差x度的Pm

或者怎样确定哪个波形的上升沿先到来?

网友:
用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
假设是CLKA, CLKB,并且占空比50%;把他俩或产生CLKC = CLKA | CLKB
如果之前相位差0度, CLKC和CLKA/CLKB是相等的,也就是脉宽最小值,如果差180度,那CLKC一直是高电平,也就是脉宽最大值。

网友:
可以参考CD4046的相位比较器3

网友:
关注,同样想知道方法。

网友:
互相关函数

网友:
能否麻烦楼上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两个信号xor一下,然后数占空比

网友:
听大师讲课,认真学习

楼主:
我基本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基本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

就是 一个波形的上升沿到来时置1,另一个上升沿到来时清零。

网友:
用D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一个波形的上升沿到来时置1,另一个上升沿到来时清零。

那要是两个时钟同时来了,这个变量是0还是1?
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两个时钟同时来了,这个变量是0还是1?
这个是怎么处理的

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