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用万用表测导线,蜂鸣器反映迅速的表

楼主(2014-11-10):
场景:
在查找PCBA板上某个焊点与板上还有哪些地方连通时,我通常作法是
1:将一只表笔搭在这个焊点上
2:另一表笔上套一个自制的金属小刷
3:快速用金属小刷扫PCBA的焊盘面,当听到“嘀”的一声响,再细找是哪个焊盘与之相通,标识后
4:重复第3步,直到全部找到。
这样一般不会有漏的相连焊点

问题:
如果扫的太快,万用表蜂鸣档还来不及发声,就扫过去了,导致遗漏。

分析:
我测试了5块表,3个品牌(价位从不到一百到七百元)
NO  品牌          型号       结果
1   sanwa     CD-720C      OK
2   UNI-T     UT202         NG
3   UNI-T     UT71C         NG
4   Victor     VC97           NG
5   Victor     86D            NG
结果只有第1项满足要求,快速碰下,都能发声;其它的均反应会延时几十mS(估计);

调查:
各电工们可以用将两表笔快速碰下来测试下,并将结果(品牌,型号)反溃在回复中

网友:
这个活用指针表来做那是很快的

网友A:
DIY吧,买个有源蜂鸣器,接个电源或者连个电池

网友:
电池上接个蜂鸣器,简单好用

网友B:
F179C,反映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吧,买个有源蜂鸣器,接个电源或者连个电池

可以DIY
因为不常用,如果万用表上有,那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79C,反映挺快的。

相信福禄克的应该没问题,毕竟是行业标杆

网友:
好像品牌的万用表反应速度都偏慢
我有个山寨万用表,感觉不到延迟,但这个表精度太差,所以就专门用来测通断的

网友:
电池+蜂鸣器+万用表表笔,最佳选择

网友:
楼主有心人,不过2楼的建议更直观。

网友:
电子+蜂鸣器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超讨厌这个延迟,测某个点是接到IC的哪个脚麻烦的要死。
我这个没有延迟:滨江  DT9205

09年买的好像是四十多块钱。

网友:
要快,自制一个通断测量吧! 用比较器 触发555延时电路,延时用作触发后还能响一段时间,比如0.1秒,避免快速刷过导通脉冲太短。

网友:
fluke 117C 简单好用

网友:
现在用HIOKI3238,通断档反映那是超级快。

网友(2015-03-24):
福禄克 115C 117C 估计还有 179 12b 111 112 之类的都是扫过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