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光耦做电平转换是否可行?

楼主(2014-11-10):
最近做了一个测试的电路板,有个3.3V的液晶,卖家的说法是不建议使用5V,但5V可以工作,实测5V无法工作。
懒得的去买电平转换芯片了,就直接用光耦搭个转换电路
反正同一根线要是输入就不会输出,要是输出就不会输入的

网友:
光耦传输的速度太慢

网友:
光耦可以做电平转换,但用在液晶的IO口感觉普通光耦速度不够吧,用高速光耦有点浪费。

网友:
坐等回复!

楼主:
三极管要一堆电阻,嫌麻烦。光耦只要搞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
哥们,看看本坛的这个帖子是否符合你要求: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56717-1-1.html

网友A:
用三极管要两颗电阻,光耦也要两颗电阻,且光耦的封装比三极管大。
如上,三极管更好,速度也快。

楼主:
对哦。光耦速度慢了点,我再想想。
可以这样吗?
单片机->LCD   串两个二极管
LCD->单片机  三极管搭个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要两颗电阻,光耦也要两颗电阻,且光耦的封装比三极管大。
如上,三极管更好,速度也快。 ...

光耦一个通道只要1个电阻吧
三极管电平转换的电路能找个合用的吗?自己半吊子水没办法,焊洞洞板很慢

网友B:
用电平转换芯片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平转换芯片吧,也不贵

懒得等,在1111的快递你知道的

网友:
找三极管里已经内置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一个通道只要1个电阻吧
三极管电平转换的电路能找个合用的吗?自己半吊子水没办法,焊洞洞板很慢 ...

MOS管电平转换,如果MCU那边有内部上拉的话就只需要MCU那边的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准备5V->3.3V用电阻分压做,3.3V->5V用三极管做。
因为3.3V-5V只有1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