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寻边算法

楼主(2014-11-10):
最近有个工作,要做一个钢板自动寻边的东东,发出来请大家提供意见:
一、        项目说明
图中外框为机床坐标系,绿线为钢板,由于钢板很大,放上设备后会出现与机床坐标系出现旋转角度的问题。通常的做法都是寻找钢板长边的两个点,建立零件坐标系。零件坐标系与机床坐标系之间存在原点偏差与旋转角度的关系。

目前想使用自动寻找钢板边沿的方式来实现这一功能。
二、        实现方法1
在机床上按照一个距离测量传感器,首先将传感器移动到钢板上面,测量此时的距离。按上图进行以下步骤:
1、        向左移动直到离开钢板
2、        向下移动如果不在钢板内,说明为上图中左边的旋转角度,采取向右向下不断寻找钢板原点的方法
3、        向下移动如果在钢板内,说明为上图中右边的旋转角度,采取向左向上不断寻找钢板原点的方法
4、        找到钢板的左下角
5、        如果找到钢板的左下点使用的是步骤2的方法,那么采用向左向上的方法寻找钢板左上角
6、        如果找到钢板的左下点使用的是步骤3的方法,那么采用向右向上的方法寻找钢板左上角
7、        按照左上和左下的点的坐标来计算钢板的旋转角度

目前正在画流程图,感觉有点麻烦,需要建议。

网友A: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如果材料形状基本相同,还不如在一个角装限位档板,搞个吸盘辅助上下料来得实在。

如果用电子的方式,还是用摄像头上视觉吧。两三步就能重建坐标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如果材料形状基本相同,还不如在一个角装限位档板,搞个吸盘辅助上下料来得实在。

钢板有12m长,4m宽,厚度10-40mm,限位器可就没什么用了。
也是想过用摄像头,但是水平不够啊

网友B:
可以使用巡边器,需要操作人员参与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钢板有12m长,4m宽,厚度10-40mm,限位器可就没什么用了。
也是想过用摄像头,但是水平不够啊 ...

这么大的板子估计也不用太精确,用接近开关,相临的两个边每个边走出两个点算斜率就能找出顶点重建坐标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巡边器,需要操作人员参与即可。

现在就是想少人员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估计也不用太精确,用接近开关,相临的两个边每个边走出两个点算斜率就能找出顶点重建坐标系 ...

现在准备用那种红外的模拟量开关,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准备用那种红外的模拟量开关,不知道效果怎样。

只要能和平台区分开,用什么方式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子估计也不用太精确,用接近开关,相临的两个边每个边走出两个点算斜率就能找出顶点重建坐标系 ...

走两个点的方法也想过,准备是:
1、向左走到底,下移200mm找边,就是两个点,计算一个方程
2、回到开始位置
3、向下走到底,左移200mm赵边,就是两个点,计算一个方程
4、两个方程计算得到坐标原点
5、移动到原点靠近钢板里面20mm处,精找原点,到时候测试下到原点的时候模拟量衰减到完全在钢板内的比例
6、再找左边的长边,直接走到底,然后再往左侧走,一样的方法了

网友:
见过金属激光机  也有一样的功能 只要一个激光测距伙就oK了.

网友:
直接用寻边器找6个点就好了

网友:
自古真相出2楼

楼主:
可能大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一块长12m,宽4m,厚40mm的钢板,重量达到15吨。
1、寻边尽量减少人员参与
2、我不知道什么限位挡板可以抵挡15度钢板的冲击,每天冲击几十次能够用几天;如果放的位置不对,能怎样对钢板进行少量的移动
3、对刀器应该还是要人工操作的(不明白),其实我不需要对刀器的精度,哪怕差1mm我都不在乎
4、钢板随着工作台是高低起伏的,如果对刀器没有人调节位置,我可以保证它一张钢板都无法测量完毕

网友C(2015-01-29):
感觉这是数控切割机上面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是数控切割机上面用的吧?

是的
字数补丁

网友:
看来你这是在开发系统?
可以参照一下深圳众为兴、上海交大等现成的数控系统嘛
我在切割机生产厂家工作过五年

楼主:
参考他们的?真没必要了。只是想做一个单独的模块而已,我们有自己的数控系统的。我们公司在武汉,你要真是业内的,你就该知道是哪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