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服务器 拆解

楼主(2014-11-10):
(图片)

网友:
485能隔离更好些

楼主:
隔离成本就高了 。

网友:
有人科技?

网友:
在用他们的wifi串口,透传有时候会乱码,通信协议上得加校验

网友:
TI的这款芯片是不是也得再移植协议栈啊?

网友:
TI的ARM Cortex-M3 MCU

网友A:
电源ic烧过一回.不抗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ic烧过一回.不抗噪

你在用他的这款产品?

质量怎么样啊?  故障率大概多少?

网友:
算用过一次?不知道.看板子上的器件 感觉简陋,,没多少保护吧

网友B:
一直用赛康的串口服务器

网友: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
MOXA的好用

网友C:
这是基于TI  SW-EK-LM3S8962-10636 这个开源项目的,一般拿来改下web界面就可以用了,

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的以太网串口服务器。

好像利尔达也基于这个几年前推出过S2E产品。稳定性的话还需要修正一些原厂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基于TI  SW-EK-LM3S8962-10636 这个开源项目的,一般拿来改下web界面就可以用了,

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的 ...

哪个开源项目,s2e那个吗?

楼主:
MOXA的贵几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赛康的串口服务器

赛康 最低也要¥350

有人的只要1~2百

网友D:
485口上面加个了气体放电管做防护?谁能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套路?

网友:
要是能上个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LED灯连个立柱都不用

网友:
摩莎的东西太贵了,用过他的交换机,感觉也很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85口上面加个了气体放电管做防护?谁能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套路?

同求解释,防静电就行了,莫非要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解释,防静电就行了,莫非要防雷?

RS485肯定要防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RS485肯定要防雷的啊!

室内的也要吗,原来设计只考虑防静电,项目遇到冬天驱动器损坏频繁,改了电路就没遇到过了。

网友E:
气体放电管保护动作速度很快,485一般都需要做多级防护,常见的是: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用过MOXA的同类产品,稳定性没得说,贵点也值

网友:
网口 通过线圈耦合,本身就算隔离的,

网友:
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选 moxa 的吧。

网友F:
常见带phy的U就是这颗吧。  其它的真的很少见。 但这颗料的性价比不是很好。

网友:
你能说明白隔离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常见带phy的U就是这颗吧。  其它的真的很少见。 但这颗料的性价比不是很好。  ...

如果单就以太网转串口来说,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当然目前,不管它再烂还是再好也罢,好象都买不着了吧;

网友:
南京来客,有卖主控芯片,客户自己设计电路,也比较方便。貌似也是这款IC

网友:
高大上的名字,我还以为这个服务器像台式机那么大的个头。

网友:
就拆了一下啊。好蛋疼啊,还能在水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体放电管保护动作速度很快,485一般都需要做多级防护,常见的是:气体放电管-压敏电阻-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

楼主照片里的一看就是这3件套的防雷方案,但是无论485还是供电,都是没有隔离的,所以价格能做到很低吧。

网友:
但是好贵的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流明的新片,好像是最早出cm3的

网友:
价格,还是价格。
再说485那边不也还算好吗。该有的都有了。难道还想要上隔离电源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RS485肯定要防雷的啊!

防雷是这样防的?485芯片才能扛多少伏电压?放电管后的残压早把芯片打坏了。

网友G:
用过三旺的和MOXA的,感觉还是MOXA的比较可靠,虽然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过三旺的和MOXA的,感觉还是MOXA的比较可靠,虽然贵了点。。。

价格都相差好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RS485肯定要防雷的啊!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确实做了放电管-压敏-TVS 三重防护。这样防护能力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没仔细看。确实做了放电管-压敏-TVS 三重防护。这样防护能力应该够。 ...

怎么没看到压敏电阻呢?

网友:
我推测应该是那个没焊的元件吧?还有那个绿色写着“FA”的元件是什么楼主清楚吗?应该也是防护用的吧(衰减浪涌?)

网友:
表明的是 232 你非要隔离485

网友:
见识见识

网友:
网口里面有变压器,可以做到隔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电源ic烧过一回.不抗噪

电源用的什么IC,不是会MPS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源用的什么IC,不是会MPS的吧

像不像mc34063

网友H:
从图上看2脚为输入,肯定不是34063,更像MPS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图上看2脚为输入,肯定不是34063,更像MPS的芯片

貌似是 MPS的

MPS 也不错的吧

网友:
LM3S6911集成了PHY,这样的ARM芯片不多啊,为什么用这个芯片做的产品很少呢?是因为产品稳定性问题,还是芯片供货问题,哪位大侠知道呢?

网友:
TI都不推荐用于新设计了

网友:
用过串口服务器,但没拆开过

网友I(2014-12-10):
哈哈 在这里看到自家产品了

RS485基本上是非隔离方案里面做得比较全了,防雷管+压敏电阻(绿色的就是)+TVS 三层保护。

如果要隔离,成本就增加很多了,毕竟售价不到200的东西,RS232因为环境不恶劣,都是内部使用,保护也用不大上了,以太网内部是有隔离的。

前面有个朋友说电源IC废了,估计是电压超18V了吧?或者浪涌问题?我们电源那里也有一个TVS的,不过没关系,我们的货都是两年无条件保修的,修不好换新的。

这个最开始是TI的S2E没错的,不过原厂出来的只是DEMO,到产品优化了很多东西。看起来挺简单,也有人山寨我们的东西在卖。

现在这颗芯片不行了,停产,涨价,如果还有其他产品需要以太网的话,现在 ST TI Freescale 都有一些不错的以太网芯片可以用,TI的M4带PHY,其他的需要外接PHY。

MOXA做的早,做的好,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 在这里看到自家产品了

RS485基本上是非隔离方案里面做得比较全了,防雷管+压敏电阻(绿色的就是)+TV ...

1,你们有带一路232的模块,价格便宜不少,但是没有单路485的。

2,ti的m4带phy的国内貌似还没量产,你知道啥时候会量产么?

3,模块没有接地端子,如何保护485?

楼主:
        你的电路中好像缺了D2、D3

网友I:
嗯嗯,感谢63楼 64楼这个朋友的指点,的确是少了D2、D3,不过要看应用场合和干扰程度做权衡了,电路太复杂之后也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对通讯速度也有影响。

我们这个电路也是实践当中最后选出来的。

早期有产品被打雷打坏过,换了现在这个电路之后,坏的几率很小,基本上没有坏的,在矿场成天打雷的地方也没事。

另外没引出关于接地的问题,接地引出来,如果处理不好,更容易出问题,我们也没有做电源隔离,所以没有把地引出来。

单路485用的人少一些,所以没单独做。

TI的M4 已经量产了,有几个客户在用,不过现在供货周期有点长,大概要8周,我们正在做。

TI收购流明之后M3没做起来,被ST抢了先,现在只能在M4上面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嗯,感谢63楼 64楼这个朋友的指点,的确是少了D2、D3,不过要看应用场合和干扰程度做权衡了,电路太复杂 ...

接地如果没有引出来 那你的地线是接在数字地上的吗?

这个你接在什么地方?

如果没有大地,雷击过来的巨大的能量如何释放掉?

网友I:
遇到高手了

是的 接到电源地的

按照我理解,如果485引出来三根线 A B GND,那么GND也是用来让485网络共地的,解决浮地压差问题,也不是接大地的吧。难道错了?

如我前面所说,这个地处理不好,本身也容易出问题。

对于485的串口服务器来讲,设备与串口服务器都在一起,485本身一般线不长,干扰比较小。这些考虑就少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遇到高手了

是的 接到电源地的

A、B、GND    这个GND一般是数字地(电源地),不是大地。

但是保护电路的释放地  一般是大地

网友I:
学习了 看来应该是要接到机壳,然后接大地,感谢指点。

后续设计大型产品的时候考虑进去

另外弱问,接电源地是否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最终是接到大电网去了。

楼上的朋友是做什么产品的,对这个了解这么深入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D:
485口上面加个了气体放电管做防护?谁能给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套路?

防雷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 看来应该是要接到机壳,然后接大地,感谢指点。

后续设计大型产品的时候考虑进去

我觉得还是回不了电网中,因为设备与电网之间往往是通过变压器隔离了的,所以静电的电荷也好,雷电的感应电势也好,都会在该设备上面慢慢累加,当累积到一定程度串口服务器相对于 其他设备来说地电位高了、共模压差打了,最后485芯片挂了;所以设备接大地释放多余的电荷还是很有必要的,纯属最近项目的个人体会

网友:
更正一下,以上成立的条件是,串口服务器和其他设备共用同一个电源,且电源线和通信线较长

网友:
这个东西分应用场合吧,不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要隔离,防雷,隔爆,本安,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

网友:
GDT+PPTC+TVS 按道理应该能过一些标准了,隔离的话价格就不白菜了

网友(2015-01-14):
485端子到气体放电管走线如此苗条,不知道能过多少KA的雷击?还是只为过2KV的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嗯,感谢63楼 64楼这个朋友的指点,的确是少了D2、D3,不过要看应用场合和干扰程度做权衡了,电路太复杂 ...

TI的M4带PHY的片子  量产什么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