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淘个胎压检测,请各位推荐个靠谱点的,外置还是内置

楼主(2014-11-10):
为了安全出行,准备淘个胎压检测,请各位推荐个靠谱点的,外置还是内置的好?谢谢

网友A:
同求,初选铁将军T177 680元

网友:
铁将军内置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初选铁将军T177 680元

内置的?

网友:
我买了莫大的.389元入

网友A:
内置的,准确,可靠,防盗,除不好安装外都比外置好,安装找轮胎店包动平衡120元。这个型号看中它带温度显示,大屏幕,还带一个12V接口,我要接行车记录仪。好不好用不确定,所以同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准确,可靠,防盗,除不好安装外都比外置好,安装找轮胎店包动平衡120元。这个型号看中它带温度 ...

准备在哪家下手?发的私信给我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在哪家下手?发的私信给我吧,谢谢~

问题是我还不知道好不好用!!!!店是淘宝搜的,好不好也不知道,反正最低是680左右

网友:
内置可靠点,但外置拆卸方便,适合自己动手

网友:
已安装内置的,使用两年多了,还没出过问题
外置的看着就不靠谱,容易遭人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