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电机 是BLDC还是PMSM?

楼主(2014-11-10):
我觉得应该是PMSM吧,这近刚好在玩这个,用BLDC的方式去驱动,电机卡卡响就是不转。

不好意思。发错版块了。要怎么才能移到别的版块去?

网友:
BLDC,出力比PMSM大。

楼主:
那怎么会不转呢?

网友:
将来 SRM 比较靠谱。

网友:
电动自行车应该用的是BLDC,出力大一点,成本低一些。

网友:
电动车的电机都是pmsm的,电动车的电机的磁钢都是表贴的,反相电动势是正弦的。一般用方波驱动的,现在正弦波驱动也越来越多了。
电机卡卡响就是不转,可能是你的换向时序不对,要先检查检查霍尔信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可以转了。我把绿黄霍尔线交换就可以转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BL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