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分析目前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现状,并对比主流产品.....

楼主(2014-11-10):
哥们我不是雷锋,但真的是从客观的角度分析,方便各位选型的需求。
我们是北京芯时代电子科技发展公司,专门从事电机驱动芯片的销售和方案推广!目前已经拿到东芝的授权。
如果需要东芝芯片的样品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附件是型号对比表。

Part Number        Vendor        Voltage        Current        Input        Step                            Package                                     Rds(on)           Temperature        Comment
A4988                          Allegro        8 to 35V        2A        CLK        full, 1/2, 1/4, 1/8, 1/16            QFN28-0.50                        0.32+0.32Ω            –20 to 85ºC        Dual NMOS
A3977SLPTR-T        Allegro        8 to 35V        2.5A        CLK        full, 1/2, 1/4, 1/8           28-pin TSSOP-0.65                       0.45+0.36Ω            –20 to 85ºC        Dual NMOS
A3979SLPTR-T        Allegro        8 to 35V        2.5A        CLK        full, 1/2, 1/4, 1/8, 1/16            28-pin TSSOP-0.65                        0.28+0.22Ω    –20 to 85ºC        Dual NMOS
DRV8824                         TI        8.2to 45V        1.6A        CLK        full, 1/2, 1/4, 1/8, 1/16, 1/16   HTSSOP (28)、QFN (28)-0.50 0.63+0.65    –40 to 85ºC         Dual NMOS
DRV8825                         TI        8.2to 45V        2.5A        CLK        full, 1/2, 1/4, 1/8, 1/16, 1/32    HTSSOP (28)-0.65          0.2+0.2Ω            –40 to 85ºC        Dual NMOS
TB67S109AFTG        TOSHIBA        10 to 50V        4A        CLK        full, 1/2, 1/4, 1/8, 1/16, 1/32        WQFN48-0.50        0.49Ω        –20 to 85ºC                         PMOS+NMOS
TB67S269FTG        TOSHIBA        10 to 50V        2A        CLK        full, 1/2, 1/4, 1/8, 1/16, 1/32        WQFN48-0.50        0.8Ω        –20 to 85ºC                         PMOS+NMOS
TB6560AHQ        TOSHIBA        4.5 to 40V        3.5A        CLK        full, 1/2, 1/8, 1/16                        HZIP25-1.27                        0.6Ω        −30 to 85ºC        PMOS+NMOS
TB6600HG                         TOSHIBA        8 to 50V        5A        CLK        full, 1/2, 1/4, 1/8, 1/16        HZIP25-1.00                         0.4Ω        −30 to 85ºC        PMOS+NMOS

1,目前ALLEGRO还是采用的老的0.6微米的工艺,而TI采用0.18微米的工艺,东芝采用0.13微米的工艺,就像CPU似得,工艺越先进,价格就会越低,因为成本便宜。
而且目前TI和东芝采用12寸晶圆,其他很多厂家还在采用6寸晶圆,因此东芝目前价格肯定是完胜的!这点大家也可以从后续的报价中发现。

2,目前东芝的电机驱动芯片采用的是N+P沟道MOS作为输出,这样相比其他品牌采用N+N的虽然导通电阻会变大,但是会省一个电容,电荷泵!
诚然同样参数大家都懂得,PMOS就会比NMOS要贵!

3,目前东芝和TI在推广QFN封装,相比传统的SOP封装的话,价格会便宜,而且管脚间距会更小,当然价格更有优势,玩过芯片的都知道,QFN的封装是最便宜的。
PCB稍加处理就可以通过底部散热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4,目前东芝和TI的芯片都能够达到32细分,相比之下,传统的芯片细分数很难达到要求。

网友:
谢谢分享。标记一下 以后用到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接触过深圳微芯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没?有了解的话芯片的优劣给比较下好吗?最近在做这方面的选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接触过深圳微芯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没?有了解的话芯片的优劣给比较下好吗?最近在做这方面的选型 ...

目前从芯片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

电机驱动芯片领域是属于模拟+数字的电路,所以需要多年的积累的厂商才有真正稳定的技术。
而且从备货现货和市场通用型的角度,还是建议考虑国外品牌的产品。
目前电机驱动芯片领域,我认为东芝和TI是王者,比如最新的3D打印机领域,另外东芝的电机驱动芯片技术部分应用于日本佳能和尼康的单反镜头上,所以技术和稳定性是很好的!
比如目前东芝的TMPM342芯片就用在海康的监控镜头模组上,之前在日本是用在单反镜头上,内置式MCU+7CH H-BIRDGE
TI芯片目前应用在OPPO最新的旋转镜头手机上。

深圳微芯的话哥们不是很了解,是不是MICROCHIP?

网友:
广而告之

网友B:
TMC262完爆你所谓的东芝片子;除了设计上有点烦琐;但正因为这样,才有更灵活的控制;
东芝虽好,但注定是低端中的战斗机,对更加智能灵活的控制没有半点帮助;

建议,TMC262;

网友C:
我说麻,原来是东之的代理

网友D(2015-03-17):
和东芝的相比,感觉如何,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选型

网友:
4988感觉还可以,外围器件少,价格便宜。

网友:
我用的是原来的三洋,现在的安森美的LV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东芝的相比,感觉如何,最近正在做这方面的选型

A4988还可以,就是如果一直运行,散热会有问题,因为只有很小的一片,常时间大电流运行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4988还可以,就是如果一直运行,散热会有问题,因为只有很小的一片,常时间大电流运行要加散热片的 ...

我的项目不会长时间运行的,电流要求也不是很大1A就足够了,我觉得用A3980就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可惜这款芯片目前已经停产了,估计不太好买,现在已在X宝买了A4988的板子,准备调试几天看看情况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lv8731

网友:
哥,你卖IC的吧! 大把的能达到128细分的芯片。就没看到有高电压外置MOS的驱动。

网友(2015-05-08):
呵呵,步进电机芯片确实很多

网友:
收藏下次用到看

楼主(2015-10-21):
芯片主要还是看性价比。
有需要资料的可以给我邮件leo@chipspower.com

网友F:
近期公司某个产品,已经陆续出去几K的TB6600了。 但是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定概率的芯片使用过程中烧毁。

我大概总结了几个原因,大家帮我看下,正不正确。还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1、电机长时间工作,引起驱动芯片过热烧毁
2、电机堵转,非常容易击穿芯片
3、带电插拔电机线
4、开关电源不稳,功率不够
5、驱动芯片电源滤波不够,得选用高频低阻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近期公司某个产品,已经陆续出去几K的TB6600了。 但是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定概率的芯片使用过程中烧毁。

我 ...

我们前不久也烧过一个TBxxxxx芯片的驱动器。刚好那个是整台机器电流最大的那个驱动器。
感觉属于你列出来的情况1.  有点想不通,还以为该芯片有完善的过热和过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麻,原来是东之的代理

=================》正解

网友:
THB7128
THB6064MQ
THB6032MQ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近期公司某个产品,已经陆续出去几K的TB6600了。 但是使用过程中还是有一定概率的芯片使用过程中烧毁。

我 ...

集成芯片对电路设计的地线要求比较高,尽可能地线短粗。

你们公司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可以试试我们的TB6600HG的测试板。

leo@chipspowr.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TMC262完爆你所谓的东芝片子;除了设计上有点烦琐;但正因为这样,才有更灵活的控制;
东芝虽好,但注定 ...

让我想起中印边界士兵的新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芯片对电路设计的地线要求比较高,尽可能地线短粗。

你们公司是生产什么产品的,可以试试我们的TB66 ...

采样电阻的地吗? 都铺的全铜。

采样电阻的十字花焊都被我用FILL填充了。

网友(2018-08-27):
先报个到, 老板让我随时关注,^_^

网友:
可能会用到步进电机,先留个印。 楼主是FAE? 言简意赅,说的不错。

楼主(2018-10-23):
东芝又新出一款完美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有兴趣关注一下。附原理图。
TB67S5128FTG 额定值为50V/5A且支持128级微步进的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
日期:2018-10-23
在降低功耗的同时,支持大电流驱动和高精度控制
东芝电子元件及存储装置株式会社(“东芝”)今日宣布推出额定值为50V/5A且支持128级微步进的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TB67S5128FTG”。样品发货将于本月底启动。
3D打印机、办公室设备、ATM等银行终端、验钞机、游乐设备和家用电器等应用均需要高速、高性能电机控制和更低功耗。为满足这一相互冲突的需求,东芝已在新的电机驱动器IC中采用公司原创性电流优化技术AGC[1],从而实现大电流驱动(额定值为50V/5A)。
近年来,市场上对提供高精度和静音操作的设备的需求日益增加。东芝新的电机驱动器IC凭借高达128级微步进的驱动控制技术实现高精度和低振动,分辨率远高于传统32步电机驱动器。TB67S128FTG还具备电流调节功能——SMD[2],其选择适合于每个电机的最佳SMD设置,可有效降低电机驱动期间所产生的噪声和振动。
此外,该产品还采用了另一项东芝原创性电流检测技术——先进电流检测系统(ACDS)[3],有效减少驱动控制所需的元件数量,有助于降低系统成本,提高电路板设计灵活性。
主要特性
1,降低噪声和振动
利用高达128步的高分辨率微步进电机实现高精度驱动,振动远低于传统32步产品[4]。
2,支持高扭矩驱动
大电流驱动器(额定值为50V/5A)支持更高的工作扭矩。采用低导通电阻(0.25Ω),减少发热量。
3,高效电机驱动器且无需采用外部元件。
AGC技术有助于避免电机失速和降低功耗,ACDS无需采用外部元件,而ADMD[5]有助于提高电流跟踪能力。
4,支持各种接口
可根据用户信号源选择CLK输入或串行输入。可使用串行输入直接控制电流。
5,内置错误检测功能
整合过热保护检测和过流保护。此外,还集成有开路检测功能,有助于在装配期间防止电机断开连接。而启动时,这些功能输出错误检测标志(ERR),确保设备安全性且设计的高度可靠性。
应用场合
3D打印机、监控摄像机、电动执行机构、家用电器(冰箱和空调)、工业设备(ATM等银行终端、办公室设备、传真机等)、老虎机等游戏机……

主要规格
产品名称:TB67S128FTG
控制接口:支持CLK输入和串行输入
绝对最大额定值:50V, 5A
封装: QFN48(尺寸:7 mm × 7 mm × 7 mm,引脚间距:0.5 mm)
其他功能:
利用高分辨率微步进实现高精度驱动(高达128步)。
利用AGC优化电机驱动器电流控制。
利用ACDS消除使用电流检测电阻器的必要性。
利用ADMD提高电流跟踪能力
利用SMD实现恒流调节。
错误检测功能(过热保护、过流保护、欠压锁定和负载开路检测)
内置错误检测信号输出功能
单电源驱动器,支持上电时序
批量生产:于2018年10月底启动,12月份大批量交货

注:
[1] AGC:主动增益控制优化驱动器电流,满足所需扭矩。一项避免电机失速且实现功耗降低的东芝技术。
[2] SMD:可选择混合衰减优化驱动器电流,以满足电机需要。
[3] ACDS:先进电流检测系统,无需电流检测电阻器即可控制电机电流。
[4] 与现有产品“TB67S109AFNAG”比较。
[5] ADMD:先进动态混合衰减自动优化快速衰减和缓慢衰减模式的开关控制,实现安全高转速。

北京芯时代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东芝半导体官网显示的正规代理商,可以针对此款芯片提供开发板,样品,及开发板相关设计,请发邮件至:
If you need samples, evaluation board, and reference design, pls send email to: xsd@chipspower.com

网友:
现在在用东芝的步进驱动芯片TB6600,测试了电流波形不是很好,3k以上波形就失真了。

楼主:
能否线下联系下,你给我们发个邮件我们让FAE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