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带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在一个应用程序中,要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调用INT0中断,但每个场合的实参不同,在主函数中能否分不同场合调用?如这个编码器计数的程序:

#define ROTATE_A PIND.2
#define ROTATE_B PIND.3

char  W = 0;

// External Interrupt 0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_1(char min,char max)
{
   if(ROTATE_A!=ROTATE_B)
      { if(max<=max)
           ++W;
        else
           W=max;}
   else
       {if(W>min)
         --W;
       else
         W=0;}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_2(uchar min,uchar rmax)
{
   if(ROTATE_A!=ROTATE_B)
      { if(max<=max)
           ++W;
        else
           W=max;}
   else
       {if(W>min)
         --W;
       else
         W=0;}
}

void main(void)

{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_1(0,4096);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ext_int0_isr_2(0,256)
          .......
}

网友:
不可以中断服务中分支跳转么?

网友:
费解,中断函数怎么可以让用户自行调用呢?

网友:
设个参数标志位,然后在中断中判断标志位执行相应函数

网友:
感觉LZ没看书

楼主:
问题是这个编码器的计数功能就是利用中断本身形成的,无法脱离INT0本身啊

网友:
中断函数  不是软件调用的,是硬件直接跳过去的,你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写不同的函数 不就行了。

网友:
我印象中中断函数一般不传入参数吧

网友:
楼主何必要把函数加个“中断”限定词呢

楼主:
以上各位说的,我都知道哦,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想得到一个好的方方法,这个编码器计数的方法,就是利用INT0中断本身形成的,不能脱离INT0,当然编码器计数还有很多不用中断的,那是另一码事,我的中心问题是不同实参。

网友:
中断函数可以传参数么?  以前我遇到都是用共享全局变量的办法来实现传递参数。

网友:
中断服务函数没有参数,没有返回值,要求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