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能够测量小车前轮在水平面上转弯时转过的...

楼主(2014-11-10):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小车,需要知道小车在转弯时,前轮转过的角度,刚开始想过用陀螺仪,但后来发现用陀螺仪测量不了物体在水平面上转过的角度,各位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你的陀螺仪是指加速度吧?应该用角速度。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有指南针模块

网友C:
可变电阻+AD可不可以?。。。

网友D:
指南针要远离电机,不然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陀螺仪是指加速度吧?应该用角速度。

陀螺仪就是测量角速度的吧?但是在水平面上好像不行,起不了作用啊

楼主:
恩恩,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有指南针模块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电阻+AD可不可以?。。。

想过用这个,但是误差可能会有点大,不够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南针要远离电机,不然误差大

前轮靠后一点有一个舵机,不知道这样影响大不?

网友E:
没必要,舵机是自反馈自控制的伺服电机,不需要位置反馈也“知道”当前的位置;假如你想要知道的是舵机到前轮的延迟,这意义也不大——即使通过传感器知道了延迟,你的控制系统的响应也非常可能不能处理的过来,或是传感器响应不过来。
要知道磁传感器可没陀螺仪或舵机响应那么快,所以你获得的可能是非预期的结果,还付出了好大的代价。

网友F:
推荐看下飞思卡尔的智能车大赛视频,

网友G:
这个智能车论坛不错http://www.znczz.com/forum.php?gid=22,lz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舵机是自反馈自控制的伺服电机,不需要位置反馈也“知道”当前的位置;假如你想要知道的是舵机到前 ...

我主要是想知道前轮转过那个角度,车的速度可以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看下飞思卡尔的智能车大赛视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智能车论坛不错http://www.znczz.com/forum.php?gid=22,lz可以看下。

THANKYOU

网友F:
看我的帖子,直立智能车调试视频里面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前轮转过那个角度,车的速度可以很慢

这个角度和你给舵机的占空比有关,占空比一定,在条件负荷下,转过的角度一定。

所以也就是说“知道”位置的原因。(不考虑速度舵机)如果你是想标定你的机械与电器角度之间的变比,可以采用激光笔或激光二极管去打出一个辅助光点,然后通过三角运算即可知道变比,或是不要求精度可以直接拿教师用演示量角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角度和你给舵机的占空比有关,占空比一定,在条件负荷下,转过的角度一定。

所以也就是说“知道”位 ...

THANK YOU虽然没能太理解,我再好好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我的帖子,直立智能车调试视频里面有。

好的,谢谢

网友(2015-01-04):
来一发电阻分压 用AD采  或者用绝对值角度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