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zc706中时钟缓冲器BUFIO2的问题

楼主(2014-11-10):
  BUFIO2 #(
    .DIVIDE_BYPASS("FALSE"),
    .DIVIDE(2))
  sys_clk_dv_l(
    .I(sys_clk),
    .DIVCLK(sys_clk_dv),
    .SERDESSTROBE(open),
    .IOCLK(open));

就是这段程序,指示的错误是:

[Opt 31-30] Blackbox sys_clk_dv_l (BUFIO2) is driving pin I of primitive cell pb_clk_l. This blackbox cannot be found in the existing library.

意思是黑盒(sys_clk_dv_l 模块)有错。
上面那段代码是原来spartan  6 上面的BUFIO2,要改成ZYNQ  zc706这块板子的能用的BUFIO2 ,怎么弄?大神 求教啊!谢谢

网友:
查找ISE里的user guide,找到zync对应的原语,替换之

网友:
或者在原理图输入方式下看下有什么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