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搬运薄铁板

楼主(2014-11-10):
铁板尺寸4米长*1.6米宽*3mm后,一摞,如何一张吊起?

网友:
抽成真空吸起来

网友:
真空吸盘如何

网友:
专用的磁铁吸盘,有个手柄,扳上去强磁,踩下来弱磁。

网友:
找 磨床磁盘 那类

网友:
应该是用真空,磁铁肯定不行,估计底下的也一并给吊起来了。BMW的生产视频中,看样子也是用真空吊板的吧。

网友:
见过挂钩和电磁吸的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应该是类似吸玻璃的吸盘,采用真空模式吸住。然后搬运

楼主:
担心真空吸盘不耐磨损,长时间用,寿命会变短的。

网友:
用钩子钩住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真空吸盘不耐磨损,长时间用,寿命会变短的。

找那种盘口方便更换的,定期就更换。

网友:
做个架子,上面每隔0.5米安装24个吸盘。用行车吊起架子,工人一手操作控制器,一手扶着架子移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电磁铁 方式优先,其次是真空吸盘

楼主:
电磁铁磁力度大不好调整,容易连下面的吸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