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坏一片ATMEGA128A

楼主(2014-11-10):
焊坏一片ATMEGA128A,用堆焊的方法焊的,焊上去通电严重发热

网友:
焊短路了吧。

网友:
1、LZ今天穿的衣服不对;
2、LZ在焊芯片前没有洗手。

网友A:
楼主,这么宽脚距的芯片你都能焊坏?你让STM32这些芯片还怎么活啊

网友:
拆下来重新焊,也许没坏

网友B:
窝草

这种小屁事也可以拿出来洗积分

我刚刚拉了肚子也来发一帖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窝草

这种小屁事也可以拿出来洗积分

要说清楚是为什么拉的肚子,那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宽脚距的芯片你都能焊坏?你让STM32这些芯片还怎么活啊

感觉烙铁头子不好。

楼主:
应该芯片坏了,因为是芯片烫了,可能内部短路了吧。用酒精洗过还是一样

楼主:
确定原因,方向焊反了,错了180度,晕

网友:
下次注意,重新那一块继续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原因,方向焊反了,错了180度,晕

说不定没坏,还能用。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来讲,M8以上的芯片我都是找朋友焊。

网友:
额,我都数不清焊接坏了多少了

网友C:
avr芯片很皮实,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我上次M128L焊接好,接错电源严重发烫,正确接好后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芯片很皮实,应该没那么容易坏,我上次M128L焊接好,接错电源严重发烫,正确接好后还能正常使用 ...

改天用热风枪吹下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用热风枪吹下来试试了

改天?

网友:
我支持LZ今日事今日毕

网友:
多在焊接上下下功夫,正常这种芯片不会弄坏的

网友:
有一次AT89C2051搞反了,直接冒把贴在上面的标签纸烤冒烟,反过来后居然没事。

网友D:
AVR真的很耐操。

网友:
焊的很少着这中片字,,,但还没有坏过

网友:
不一定坏了,焊下来再纠正后,也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可能没坏,重新来过,看看人品吧

网友:
拆下来,从新焊,也许米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AVR真的很耐操。

AVR已经没用N年了。
STM32用得妥妥的
"耐操"一词用得妙,用得呱呱叫!

网友:
avr 也能坏......

网友:
AVR很耐操,400多度風槍吹了N多次,烙鐵燙了N多次,都沒有燙壞,裝好後照樣正常工作

网友:
这种东西也可以发帖?

网友:
焊的时候姿势不对

网友:
路过,拿点积分。

网友:
atmel 51 大的小的都插翻过,没见过不能用的。

网友:
  现如今,我要想把芯片焊坏也不容易!

楼主:
用打火机把芯片烧下来,然后装在另外一片PCB上,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还有人在用古董~~

楼主:
没办法,太笨,学不会STM32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短路了啊。。。这个焊接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
楼主可真是极品

网友:
ATMega128A用经常用,也很不在意,没出过啥问题,只有一次220v漏电击穿坏了一片。

网友:
MEGA128和STM32比还是容易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