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4-11-10):
之前买了一块SIM908的开发板 然后想自己做  在做的过程中有考虑到天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但是在淘宝上多次问多家卖家他们说天线里已经做好了50欧的阻抗匹配所以我就没去管他  在自己制版的时候没有考虑很多只留了一个派型网络  但是现在板子打回来  派型网络先是焊了0欧电阻和两个22PF电容  后来把22PF电容去掉  但是还是收不到卫星信号  ,我想请问一下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自己已经没办法了才来求教的  有没有弥补的办法

网友A:
假如一边是直径100CM的水管,一边是直径50CM的水管,你思考一下中间不用接头直接接在一起可不可行
再就是22P你是如何确定的呢??
如果有矢网,还是用VNA打一下S11吧。
再:信号不强很多影响因素。最好还是截原理图及PCB上来再问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一边是直径100CM的水管,一边是直径50CM的水管,你思考一下中间不用接头直接接在一起可不可行{:titter: ...

PCB画的不好  射频部分应该走直线的我没有

网友B:
如果真的收不到信号,可以用50欧的线直接连到模块的射频引脚上试试。再者可以有用源天线试试,一般无源天线收星是非常慢的。有源的话基本上一分钟内可以收到星。GPS是被动式接收的,所以对阻抗匹配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收不到信号,可以用50欧的线直接连到模块的射频引脚上试试。再者可以有用源天线试试,一般无源天线 ...

怎样才有50欧的线?我有试过有源的天线   就是把那些0欧电阻电容全部去掉直接在模组上的那个GPS接口上接了有源的陶瓷天线但是还是收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样才有50欧的线?我有试过有源的天线   就是把那些0欧电阻电容全部去掉直接在模组上的那个GPS接口上接 ...

短信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C:
有源天线要供电,做了没

网友:
双面板的话 50欧姆线太细了。而且GPS天线有源的居多要用电感隔离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源天线要供电,做了没

嗯 我用无源天线也是收不到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PCB画的不好  射频部分应该走直线的我没有

LZ板上的线肯定不是50欧的,用三个元件应该没办法匹配到50欧。
把无源GPS天线的同轴线剥开,芯焊在U2的79脚上,屏蔽焊在旁边的地上,把板上的线从U2的管脚处割断,这样应该就能有信号了。
射频信号,没仪器、没设备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板上的线肯定不是50欧的,用三个元件应该没办法匹配到50欧。
把无源GPS天线的同轴线剥开,芯焊在U2的79 ...

有的人说天线里面已经做好50欧的阻抗匹配了,还想问一下  根据这个派型网络该怎么匹配阻抗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天线里面已经做好50欧的阻抗匹配了,还想问一下  根据这个派型网络该怎么匹配阻抗呢  ? ...

这个派matching网络没有VNA,除了暴力破解(一个一个元件值的试)只外基本没法子搞。因为GPS是只接收。如果你像如24LE1一样能收能发的芯片。可以用频谱仪来看发的波形基本能确定接收。无源天线的发射效果好,那接收效果也会好,是互易的。
用10楼的方法吧。这是最理性的选择。
我感觉你的这个电路好像并非是天线处的问题。。。。。当然只是感觉。
先测测电源纹波吧。这东西对于GPS信号的影响是很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人说天线里面已经做好50欧的阻抗匹配了,还想问一下  根据这个派型网络该怎么匹配阻抗呢  ? ...

天线是50欧的,芯片那边也是50欧的,但你板上的线不是50欧的,匹配就是要从U2的79脚焊盘测,特性阻抗是50欧才行,这部分知识得看传输线理论。信号频率高到一定程度,PCB上的线就不是简单的线了,各种分布参数都对线有影响。
就像2L说的,两边都是粗管,你中间接一根细管,肯定不好用的。先排查下电源和焊接问题,然后按我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派matching网络没有VNA,除了暴力破解(一个一个元件值的试)只外基本没法子搞。因为GPS是只接收。如 ...

嗯   因为我用了有源陶瓷天线直接接模组预留的天线接口也没有收到信号  所以晚上回去再看看你说的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是50欧的,芯片那边也是50欧的,但你板上的线不是50欧的,匹配就是要从U2的79脚焊盘测,特性阻抗是50 ...

嗯嗯  实在不行就要按你说的办法做了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原因 ,如果单纯的我的阻抗匹配没算好  但是按道理直接接买来的IPX接口的天线应该是可以的呀  但是到目前来看也是收不到信号,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在呢,晚上回去再排查一下你刚刚说的电源和焊接问题,如果单纯说电源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GSM那块已经能正常工作了,所以会不会是如12楼所说的电源纹波这方面的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派matching网络没有VNA,除了暴力破解(一个一个元件值的试)只外基本没法子搞。因为GPS是只接收。如 ...

经你这么一说 我电源部分是没有经过太多的处理指示简单的稳了下压 ,不知道这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实在不行就要按你说的办法做了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原因 ,如果单纯的我的阻抗匹配没算好  但是按道 ...

之前没用过Sim908,刚才看图片,才知道带天线座,用一个无源天线,带插头的试试,有源的是否支持得看手册。

另外,这个是一体的,LZ确认有没有打开GPS功能?也就是说,需不需要使用AT命令使能GPS?是否要设置波特率,是否需要发AT命令查询才会返回NMEA数据?

网友E:
难道没参考设计和demo板吗?有时一个小问题没有参考可能要调几周甚至更长

网友:
对于有源天线,PCB部分的走线不匹配,只要不太长,搜星什么的没什么问题。无源的话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没参考设计和demo板吗?有时一个小问题没有参考可能要调几周甚至更长

看的SIN908的硬件设计手册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没用过Sim908,刚才看图片,才知道带天线座,用一个无源天线,带插头的试试,有源的是否支持得看手册 ...

两种天线都试过了  都没有定位成功,嗯 您说的那些我都有设置过的有打开的  GPS有数据输出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搜到卫星所以无法定位就是没有可用的信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种天线都试过了  都没有定位成功,嗯 您说的那些我都有设置过的有打开的  GPS有数据输出 但是就是因为 ...

GPS打开了,应该能有NMEA数据吧,看看能搜到几颗星,把天线拿到窗户外边试试。用有源天线要看芯片手册里怎么写的,哪个管脚供电,电压电流多少,所以先用无源的。
模块上带天线座,就不用外接天线座了,用模块上的天线座时,把板上你自己画的那根线割断,只要串口有数据,这么用应该是能正常搜到星的。

网友:
GPS方面的设计,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完全可以把0欧姆和22pf去掉。
PCB布线短距离的话,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打开了,应该能有NMEA数据吧,看看能搜到几颗星,把天线拿到窗户外边试试。用有源天线要看芯片手册里 ...

两种天线都试过了 而且天线都放在窗外  但是都是一样的结果 串口有数据输出但是都是收不到星的状态   没有有用的信息  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派matching网络没有VNA,除了暴力破解(一个一个元件值的试)只外基本没法子搞。因为GPS是只接收。如 ...

电源纹波有276mv左右是有点大了

网友:
楼主直接把天线接RF_IN试试,50欧匹配只是尽可能,没有匹配的,也是可以搜星定位的,检查供电,V_BCK,以及外围电路

网友F(2015-01-26):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G: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选择的匹配电容?

楼主(2015-03-19):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楼主是怎么选择的匹配电容?

我是按数据手册上推荐的匹配值来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了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天线没有供电。。。   但是供上电后效果也不是很好,可能还是我阻抗没匹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没有供电。。。   但是供上电后效果也不是很好,可能还是我阻抗没匹配的问题 ...

我已经把GPS板子寄到天线厂家了,他们说可以帮忙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线没有供电。。。   但是供上电后效果也不是很好,可能还是我阻抗没匹配的问题 ...

刚发现我还有一个没回复完的帖子
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记得有个专门算阻抗匹配的软件,坛子里有人发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发现我还有一个没回复完的帖子
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嗯  解决是解决了  但是效果不理想  收星速度太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  解决是解决了  但是效果不理想  收星速度太慢了

看样子还是天线部分的事吧,没用过这款模块,可以看看网上其他人有没有相关反馈,是不是这模块本来就慢,我现在用Ublox的,其他的不想用了。

楼主(2015-04-20):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还是天线部分的事吧,没用过这款模块,可以看看网上其他人有没有相关反馈,是不是这模块本来就慢, ...

我想问一下 SIM908的天线供电可不可以不用他的自己输出的GPS_VANT_OUT 2.8V  的那个供电   自己去外部稳压给天线供电可以吗?

网友:
我说个蠢办法给楼主参考,在信号输入口切断所有连接,然后买一根50欧的馈线一端焊在上面,另外一端直接连接到GPS天线,这样可以保证传输线的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SIM908的天线供电可不可以不用他的自己输出的GPS_VANT_OUT 2.8V  的那个供电   自己去外部稳 ...

可以,如果放大器不是超过模块的电源驱动能力,还是用模块的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按数据手册上推荐的匹配值来搞的

我后来没有用无源天线了,我改成了有源天线。能够在一分钟左右找到卫星,信号还可以,就是天线大了很多

网友(2017-01-10):
PCB的微带线做50R的阻抗匹配,yiyuan有专门的天线阻抗匹配计算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