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ba的配置(跟着是郭天祥的视频配置)

楼主(2014-11-10):
samba设置好了共享 的文件夹还有用户,然后在终端添加了ip并且复位后
在Windows系统可以ping的通,运行ip之后出现一个登录框要求输入用户密码,但是输入后老是提示进不去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这个用户密码不就是设置的那个用户吗?

网友A:
登录名用root试试?Fedora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B:
有没有用smbpasswd设置密码?

网友C:
貌似samba里的账户必须是linux系统里的用户,额外添加的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录名用root试试?Fedora好像是这样的

root用户名试过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smbpasswd设置密码?

这个今晚回去再试下。折腾了一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samba里的账户必须是linux系统里的用户,额外添加的不能访问

这个系统里的用户是哪个,是登陆用户吗?我试了root用户还是了一个另外创建的用户还是了额外添加的用户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里的用户是哪个,是登陆用户吗?我试了root用户还是了一个另外创建的用户还是了额外添加的用户都 ...

就是你的linux账号,关掉linux系统的防火墙,关掉windows的防火墙

网友:
samba帐号的密码和linux的pam密码是分开的,需要先用smbpasswd设置共享密码。

网友D:
Ubuntu
输入linux的用户名和密码无法通过认证,如果想让Samba通过认证,需要以下几点:
(1)、在ubuntu系统中创建用户
(2)、在Samba中创建该用户
(3)、在windows中创建相同的用户(和Samba用户密码相同)

1、在Ubuntu中创建用户
如果要将某个资源共享给新用户,必须先用adduser命令向Ubuntu中添加该用户。如:
我们打算将某个资源共享给一个叫做cdyemail的用户,首先要做的就是在Ubuntu系统中创建这个用户
sudo useradd cdyemail
这样,系统中就有了cdyemail这个用户了。

2、在Samba中创建用户
Ubuntu系统中的用户,和Samba用户是两回事,要将资源共享给某个系统中的用户,必须将该用户添加到Samba中。
添加方法:
sudo smbpasswd -a cdyemail
#smbpasswd是命令, -a表示add user , cdyemail表示用户名
这样cdyemail的认证信息就被写入到Samba中了。重启Samba生效

添加完用户和密码后,现在可以在windows中通过这个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访问了。

3、在windows中创建相同的用户
在windows客户端中,我们需要创建与samba中完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这样才能通过Samba的认证,我们在windows客户端上打开Samba共享资源时,Samba会自动将windows环境中的用户信息传递到服务器上进行验证,因此如果登录的windows用户和Samba用户名相同的话(密码也相同),就不需要输入密码了,自动就能通过认证。

4、Samba用户密码修改

如果修改密码了,则windows与Samba都要同步修改。在Samba中修改的方法如下:
sudo smbpasswd cdyemail #cdyemail为要修改的用户名
如果windows不修改,则要手动输入Samba修改后的用户名和密码,windows修改后要求注销一下(重登录)

网友:
给你一个我云笔记里记录的

一. samba的安装:

sudo apt-get insall samba
sudo apt-get install smbfs

二、配置samba
sudo gedit /etc/samba/smb.conf
添加
[samu]
      path = /home/samu
      available = yes
      browsealbe = yes
      public = yes
      writable = yes
        valid users = samu
三、设置samba用户名密码
sudo smbpasswd -a samu
四、重启samba
sudo /etc/init.d/smbd rest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t用户名试过了也不行

估计是samba服务器还是没有配好,ping通说明网络通,但网络通并不代表你的samba配置成功了,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
正解需要用samba设置的密码登陆

网友C:
为方便配置,还是安装图形配置界面
sudo apt-get install system-config-samba
以上是Ubuntu的安装命令,如果是redhat或者fedora请将apt-get换成yum

楼主:
引用 网友D:
Ubuntu
输入linux的用户名和密码无法通过认证,如果想让Samba通过认证,需要以下几点:
(1)、在ubuntu系统 ...

win7用户账户密码设成samba一样的了。samba重启了,win7注销了。win7和小红帽防火墙都关了。还是不行。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方便配置,还是安装图形配置界面
sudo apt-get install system-config-samba
以上是Ubuntu的安装命令,如 ...

小红帽就有个图形界面的samba。用命令添加的用户也会出现在图形界面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