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交换机&路由器问题

楼主(2014-11-10):
我想问:PC机或智能电视能访问到无线路由下挂的U盘之类的么??PC机能控制无线路由设置脱机下载啥的么??

楼主:
顶一下,求大侠解答

网友A:
可以吧,在一个IP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在一个IP段。

如果是NAS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这种带USB的无线路由行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和交换机及路由器没有关系

网友:
要看无线路由支不支持

网友:
路由器支持就行 像是华硕的ac66 68什么的 smb协议.也支持ftp之类的

网友:
很多带usb的路由器都可以下载

网友:
看无线路由对外提供的协议或功能。

如果有ftp/smb(windows文件共享)/nfs(unix)协议那么即可访问文件
如果有脱机下载功能,就能脱机下载(脱机下载的管理通常通过http进行)

这肯定也需要客户端的支持,pc没问题,智能电视不好说

网友:
刚买的R6300V2貌似带USB没研究过

网友B:
你的连接有问题,应该是光猫->无线路由->交换机,再从交换机连接PC等其他设备。PC能否访问到无线路由下U盘,要看无线路由本身的功能是否支持

网友:
可以可以,只要router支持optware

网友(2016-09-16):
引用 网友B:
你的连接有问题,应该是光猫->无线路由->交换机,再从交换机连接PC等其他设备。PC能否访问到无线路由下U盘 ...

感觉确实应该是你说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