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量区数据的存放位置,以及Linker文件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11-10):
本人嵌入式初学者,对于这几个数据区有一些疑问。

C程序大致来讲可以分为四个数据区:常量区,静态区,堆区,栈区。
其中常量区存储了未被作为初始化使用的字符串常量和被const修饰的全局变量,其特点是只可被访问不可被写入,生命周期同程序的运行过程。
静态区存储了全部的全局变量,和所有被static修饰的变量(包括全局和局部),其特点是生命周期很长(为一次程序的运行过程)并且只被初始化一次(在编译之后就已完成)。
栈区存储了所有自动存储(不加任何存储类型关键字修饰或被auto修饰)的局部变量,其特点是生命周期很短,仅仅是该变量所在函数的一次调用过程。运行时有操作系统分配并在函数结束后回收。
堆区是由操作系统负责维护的大片内存池,使用时需手动申请(调用malloc家族函数),但使用完毕后需手动释放,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内存泄漏,直到该进程退出后才会被操作系统回收。

目前用的飞思卡尔芯片,有片内512KB FLASH和128KB RAM,程序是直接从FLASH运行的,静态区、堆区、栈区的数据运行时存放在RAM无疑。
那么问题来了
1、常量区的数据运行时放在 FLASH中还是RAM中呢? (当前程序定义了大量的const变量,想知道具体占用的是FLASH还是RAM)

==============================================================================================

本人用Keil环境编译开发,官方给出的Linker文件格式如下:

#define m_interrupts_start              0x00000000
#define m_interrupts_size               0x00000400

#define m_text_start                    0x00000410
#define m_text_size                     0x0007FBF0

#define m_interrupts_ram_start          0x1FFF0000
#define m_interrupts_ram_size           0x00000400

#define m_data_1FFF0400_start           0x1FFF0400
#define m_data_1FFF0400_size            0x0000FC00

#define m_data_start                    0x20000000
#define m_data_size                     0x00010000

#define FlashConfig_start               0x00000400
#define FlashConfig_size                0x00000010

/*-Sizes-*/
#define Stack_Size                      0x8000
#define Heap_Size                       0x8000

那么问题来了
2、m_interrupts_start、m_text_start、m_interrupts_ram_start 等等分别都是什么数据的地址定义?

网友:
1 不确定的话,修改一处const常量为变量,编译后对比ram和rom使用量的变化情况就推出了。
2 顾名思义一下下呗~
m_interrupts_start:中断向量地址
m_text_start:可执行代码地址
m_interrupts_ram_start:中断服务函数栈地址
谁有人查下手册,看俺猜对了没~

网友:
const变量放在read only数据段,代码在text段,可以通过Keil的分散加载文件配置,详见keil的连接器使用手册

网友:
keil的话,用const定义的常量,放在flash区

网友:
楼主你好!
常量是放在flash地址的。
2楼说的是正确的。
其实你看定义的地址也能看出来是flash还是RAM,因为flash地址和RAM的地址都是有范围的。
具体根据你用的芯片查看相应的手册。
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