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自制PCI卡无法关机

楼主(2014-11-11):
自己画的PCI卡,PCI9054芯片,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以及配置EEPROM,但是电脑关机时主板不断电,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电脑关机是会给总线上的设备询问关机请求。没有响应或给出禁止关机的回应会导致不关机 ...

我们做了两板PCI卡,使用相同驱动,第一版可以正常关机,但是第二版不可以,第一板第二版的区别只是第一版使用3.3V电源,第二版没有使用,不过第二版3.3V电源忘了加去耦电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电脑关机是会给总线上的设备询问关机请求。没有响应或给出禁止关机的回应会导致不关机 ...

我拉高test引脚就可以断电啦

楼主:
终于找出原因啦,原来ready一直高,把local的ready拉低即可

网友B:
鲁主啊,我也自己做了一块,不能开机一直黑屏,能不能给发份资料参考参考,现在做到哪一步了?驱动准备怎么搞?616407139@qq.com谢谢啦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鲁主啊,我也自己做了一块,不能开机一直黑屏,能不能给发份资料参考参考,现在做到哪一步了?驱动准备怎么 ...

PCI的驱动程序,目前用什么方式编比较好。刚入坑学习,有WDF还要WINDRIVER,大哥用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