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安全易用的家用网络摄像头方案

楼主(2014-11-11):
        家里经常有急事需要将7、8岁的小孩放在家里几个小时,这里就不讨论伦理法律问题了。如何方便安全的假设一套网络监控系统?
本来很中意小米的网络摄像机,但是一直缺货。淘宝上的加价50元的小米摄像机是最后的选择。

        目前现有设备,8m宽带,无线路由。 家中
台式电脑(win7)有摄像头 1台,win8平板带摄像头一台,ipad一台,查看设备准备用安卓手机,
实在难以实现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查看画面也行。

        对方案的要求首要是安全,家里的画面不要搞的全世界都可以查看,最好是大公司的方案,比如微软,腾讯,谷歌等牛逼公司。
其次是要好操作,最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能搞定,网络基本不太懂。

        多谢各位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网友:
百度耳目也可以啊

网友:
萤石云,c2摄像头
海康卫视的,电脑手机客户端,账号绑定,可以录像存于网上,一键解决,

网友:
海康莹石,目前行业内相对来说最完善的

网友:
搜 摇头机,就出一大片了。

网友:
小米的网络摄像机, 我在等

网友:
海康莹石不错 也不需要外网ip,只要能网就可以

网友:
小米的智能摄像头小蚁WiFi高清摄像机不错

网友:
小米出智能摄像头了么,看看

网友:
小米摄像头吧!http://www.mi.com/accessories/114 问题是抢不到.

网友:
小兴看看不错,带云台,可以关注下。

网友:
好像极路由也可以,未测试,我只是猜的

网友:
小米的这款,我也挺看好的

网友:
大华的乐橙,淘宝有官方店,比海康的好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用,楼主可能不经常关注安全动态,近两年路由器和家用摄像头是一个热门话题,路由器常见的有板级漏洞,就是由于路由器自身的程序漏洞导致可以轻易的被入侵,甚至不用专门去入侵,只要访问特定的网站就会中招。 而家用摄像头一般都是网络管理,主要有用户直管和服务商代管两种,服务商代管的去年印象中是江西电信被爆了弱口令,然后一大片家用摄像头成为了网络直播;不论哪种管理,都会有特定的网络协议和端口,现在有网站专做这个扫描的。 如果确实必须要用,那建议务必回家就关闭电源,网络上大家都在裸奔,切记切记!

网友:
确实,这种东西,开发者稍微心里偏差,就是一堆漏洞的,在乎隐私的看法

网友:
我之前买了个两百的凯聪,修改密码后就睡了个午觉就发现有三个非法用户也连上了,太可怕了。直流退货不敢用。最后搞了台电脑用teamviewer手机端遥控电脑操作,直接用qq视频聊天,坏处不带云台功能

网友:
小米的摄像头太难买了,我也想买2个

网友:
直接装一套nvr就完了,我就打算这么搞

网友:
小兴看看不好,如果家里网络没公网ip的话,外网看不了视频,只能看图片

网友:
这种东西一直有个安全问题,尤其是哪个所谓的云存储,感觉更是不可信,要监视也只是监视门口窗户等公共部位为好,回家了要就关断其电源

网友:
百度也有一款,叫小杜i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