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发]纯手工焊得VS1003模块,用不了,求指教

楼主(2014-11-11):
    仿照振南电子的原理图画了一个VS1003模块,芯片是在某宝上买的。焊完了就上电调试了一下,完全不行,请问芯片是不是被我焊坏了呢?

   这是实物图,第一次洗10mil的线,很多瑕疵,还请各位大神谅解

  现在的现象是上电后右下方的LED(阴极接着DREQ端)会延缓片刻亮起来,中间会有断续的闪烁。RCAP端测得电压在0.07V左右,模拟电路部分显然没有正常工作。
  测试程序也是用的振南的例程,正弦测试完全无响应。
  调了蛮久都没有头绪,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2015-02-20):
        新春之际,猛然想起这个帖还没有结,现在得赶紧把它结了,嘿嘿

      最初1楼的这个模块失败后,我一直没能修好,所以后来,我决定重做这个模块,但是当时我还有智能车的事情需要做,完事后,又接近期末考试,时间真是紧张,于是日夜赶工,终于在今年1月中旬做好了。
      做好后忙着调程序和考试,考完试又继续忙智能车的事情,忘记了来这发帖,趁着过年悠闲,我想总结一下制作经历
      因为一些蛋疼的原因,这个模块的制作周期比我预想的长了许多,如果不是兴趣依在,和不服输的决心,恐怕就半途而废了。
      应该说第一次手工洗这个模块失败后我挺沮丧的,不过后来看到野火做的手工VS1003模块,我又燃起了斗志,并参考火哥的设计把我原来的电路做了简化。于是板子果然比以前画的小了
画好板后,在某宝上买材料,结果买过来的感光板质量太过恶劣用不了,退货重买了一家靠谱的感光板,又耽误了好多时间。材料凑齐后,终于开始正经地制作了。焊好后,“果然”又不能用,不过此刻我已经没以前那么沮丧了,因为这次我发现晶振是能起振的。然后把模块插在调试基座(这个基座的真实用途稍后再说)上,能够运行部分功能,只是没声音。然后检测电路,发现左声道输出端和VDD短接了。这个要怪我洗的板不够精细,几个焊盘间还残留着铜渣。原因查出来了,可是解决起来还真麻烦。因为VS1003引脚间距太小,不方便用烙铁头去刮。
      为这个问题折腾几天后,在坛子里看到一个坛友的简明教程,上面说VS1003的几个VDD脚是在内部短接的,并且那几个GND脚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想让VS1003其实只需接几个关键的脚就可以了。看来我原来的电路还是比较繁琐啊!同时我立马想到可以把那个和左声道输出端短接的VDD脚给拆掉。说干就干,于是终于顺利完成然后走上人生巅峰,那么就成小说了,现实总是那么曲折。其实我在拆那个VDD脚的时候发现芯片坏了,完全不工作了。估计是这几天的折腾把她给烫坏了了。没办法,我狠心拆芯片了,用热风顺利地拆下了VS1003。我仔细端详着这个芯片,开始琢磨着怎么重新焊。想好后,我拿出一个新的VS1003,对照原理图把一些累赘引脚给剪了,然后重新焊上去,这一次,传来了正弦测试的”嘟“一声,然后是流畅的音乐,宣布这次制作告一段落了。

楼主:
    这是实物图,这一次我还是任性地加上了初音的标记,嘿嘿
    不过已经有点生锈了,手工洗的果然不耐用啊

楼主:
现在开始揭晓那个“调试基板”的真面目,其实就是51小板,搭载的芯片是STC15L2K60S2。把VS1003模块插上去后就可以当MP3播放器用了。
本来最开始是用TFT显示的,但不知为何这个TFT屏对程序运行干扰较大,于是换成了OLED,彩屏显示我打算日后再改进。
由于最初就是为TFT屏设计的基板,所以比较大,再被小OLED一衬托,外观更加显得笨拙,急需改进啊!

楼主(2014-11-11):
不知为何图片上传后是倒的,不过点击查看大图是正的,大家将就一下

网友A:
你焊接的时候控制电烙铁的温度了吗?

网友B:
晶振有没有起振?那两条线太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的时候控制电烙铁的温度了吗?

芯片只要不焊糊,一般不会坏。我还没焊坏过芯片,只有吹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焊接的时候控制电烙铁的温度了吗?

是恒温烙铁,温度控制在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有没有起振?那两条线太长了。

确实有些长,第一次做这种板子,为了布线方便,就把布局弄散了
确实没有在示波器上看到清晰的振荡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只要不焊糊,一般不会坏。我还没焊坏过芯片,只有吹坏过。

额,我用过ARM核的芯片,烙铁温度300度接触时间稍长都能把芯片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用过ARM核的芯片,烙铁温度300度接触时间稍长都能把芯片弄坏!!

现在晶振看不到起振波形,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有没有起振?那两条线太长了。

现在晶振没有起振,但是引脚是连好的,没有虚焊

网友C:
很多可能
晶振文体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可能
晶振文体不大

不过现在晶振确实没有起振

网友:
晶振要距离芯片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用过ARM核的芯片,烙铁温度300度接触时间稍长都能把芯片弄坏!!

你烙铁温度需要校准吧。我一般280度左右,焊有些板子得350度,一把风枪只能吹比芯片大不了多少的板子,否则板子必鼓。
对了,有些芯片封装不耐高温,焊接这类芯片时一定得格外小心。我记得300度时确实能烫糊有些芯片,还好现在几乎见不到这类片子,绝大多数都能耐350度高温-15秒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过现在晶振确实没有起振

量IC的XTALOUT脚。IN脚自然是毛都量不到的。还有,晶振本身频率为15-16MHz,你得用100M采样率以上的示波器才行。

网友D:
PCB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烙铁温度需要校准吧。我一般280度左右,焊有些板子得350度,一把风枪只能吹比芯片大不了多少的板子,否 ...

额,这倒不至于,我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应该就没低于350度,直接使用普通的40瓦外热式烙铁(,主要是嫌调温烙铁麻烦,刀头或者其它宽口的都行),也就是刚开始接触qfp封装的时候没注意温度,大意了烙铁接触芯片时间稍长(大概5s),弄坏过一片芯片,后来就都是碰一下引脚一秒钟在拉开,就没出现过因为焊坏芯片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这倒不至于,我焊接的时候烙铁温度应该就没低于350度,直接使用普通的40瓦外热式烙铁(,主要是嫌调 ...

兄弟,你还是买把调温的吧。我用了好多年非恒温的,烫坏不知多少东西,后来买了把恒温的,再也没烫坏过了。300度,烫几分钟也烫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是不是断线了

可以确定导通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IC的XTALOUT脚。IN脚自然是毛都量不到的。还有,晶振本身频率为15-16MHz,你得用100M采样率以上的示波 ...

我示波器量其他板子上12MHz的晶振,可以量到波形,但是这块板子的12.288MHz的晶振量不出波形,XTALout脚也量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还是买把调温的吧。我用了好多年非恒温的,烫坏不知多少东西,后来买了把恒温的,再也没烫坏过了 ...

主要是感觉自己用的话没必要买,速度快点就没事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试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
防静电了没?

网友F:
再检查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G:
能写进程序,基本上IC就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试看晶振起振了没

量了OUT脚,没有波形,一点动静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检查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线路检查了很多遍,焊接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测了很多遍,没有波形,在论坛里看共享的资料说需要RCAP脚1.3V才能说明模拟部分电路正常工作,可我的是0.06V,太离谱了。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检查,现在陷入僵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试看晶振起振了没

晶振没动╮(╯▽╰)╭真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写进程序,基本上IC就没坏!

请问您有没有往VS1003写过程序?如果可以写程序,能给点指导吗?我也想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晶振没动╮(╯▽╰)╭真难啊

换个晶振吧,我上次一个板子也是,晶振坏了

网友H:
跟我做了一个32最小系统情形差不多,32768晶振死活不起振,连接线稍微长了点,至今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I:
检查晶振部分,换换晶振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跟我做了一个32最小系统情形差不多,32768晶振死活不起振,连接线稍微长了点,至今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

纯手工确实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晶振部分,换换晶振负载电容

负载电容是用的33p,这个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晶振吧,我上次一个板子也是,晶振坏了

新买的晶振没这么容易坏吧。好吧,或许可以试试,嘿嘿

楼主:
感谢liujingbin坛友的指点,拆除了1MΩ电阻,负载电容换成20pF,现在能在XTALI引脚看到波形了,但是XTALO脚还是没有波形,还请再指点一下

楼主:
看到有的VS1003模块上是这样处理电源和地的
用几个疑问恳请大神指点
1.和电容串一起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滤波吗?如果是,那和单纯的电容滤波相比有什么好处吗?
2.电源地和数字地用0Ω电阻连接有什么用?直接在布线时连一起不行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到有的VS1003模块上是这样处理电源和地的
用几个疑问恳请大神指点
1.和电容串一起的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 ...

晶振波形还是感觉没那么正常。
1.这个电感一般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中间滤波的,滤掉高频干扰。
2.数字地和模拟地一般是不会直接连一起的,0欧姆相当于一个小电感,让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晶振波形还是感觉没那么正常。
1.这个电感一般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中间滤波的,滤掉高频干扰。
2.数字地 ...

感谢大哥的耐心解答!
我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哥的耐心解答!
我再试试看!

加油,细心检查

楼主:
过奖了
会继续改进的

楼主(2015-02-20):
最后,再次感谢振南电子开放的资料。虽然时不时看到有帖子黑于振南,但是振南大哥提供的资料确实让我获益良多,我做的这一系列小玩意也都是以他的资料为基础的,这里必须为振南大哥的开源精神点赞。
同时,还要感谢这个帖子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有热心的坛友帮助真的太赞了!
这个作品比较简陋,新的一年里,我会争取做出比较好的作品和大家共享!

网友K:
看到这个板子  我想起之前我做的那个vs1003 的板子  也是感光板做的   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到这个板子  我想起之前我做的那个vs1003 的板子  也是感光板做的   乱爆了 ...

刚开始做都是这样的啊!回想起来,也算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回忆,哈哈

楼主:
上个月总算把这个模块重新做好了,感谢你之前的指导和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月总算把这个模块重新做好了,感谢你之前的指导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