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和RS232通信,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11-11):
想了解一下RS485和RS232的区别,现在主要知道就是硬件的接口不同,软件有什么区别呢?自己理解就是驱动一个uart,这两个的软件区别在哪呢?知道详情的可否详细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485与232的区别,网上很多讲解,比如有个PPT:RS232与485的区别
在软件控制方面,需要注意485芯片RE,DE的控制。

网友:
跟着LZ学习进步。

网友:
感谢二楼的资料,用了那么久,都没怎么清楚

网友:
232只能点对点通讯,485可以实现组网

网友B:
这个在程序上体现的不是很清楚,只要不是全双工通信,基本上可以通用,
rs232是是全双工的,接受和发送可以同时,这也就是为什么短接rx,tx 发送的就可以回显了。但通信距离近,15米吧 信号一般有单片机的ttl输出经过max232转成标准的9针接口,一般只能一对一通信。51单片机的使用第9位实现一对多是个例。
rs485是主从结构,所以算半双工的,基本上都是一对多使用,流行的modbus协议在rs485上体现的很到位,从站需要设置不一样的站号,主站可读写从站,从站和主站 从站和从站之间不能通信。通信距离很远,使用差分信号,一般的单片机ttl经过485 芯片转接,会多一条 发送和接受的转换io需要单片机控制,也可以使用74系列的ic,检测数据线调变来切换。

另rs232可以容易转换成rs485 网上有模块,但485转232效率就有折扣了!
在程序中 串口名 波特律 数据位 停止位 发送接受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程序上体现的不是很清楚,只要不是全双工通信,基本上可以通用,
rs232是是全双工的,接受和发送可以 ...

很厉害,答的非常好

网友:
一般来说,485,半双工,收发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两个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一下各自的标准,和协议,硬把这两个往一起靠自己都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看一下各自的标准,和协议,硬把这两个往一起靠自己都晕了。

谢谢回复,主要是在硬件方面可能是两个东西,但是软件方面都是使用的UART,所以感觉RS232和RS485很像

网友:
rs232 全双工(同时双向)  +-6~12V      点对点    近距离10米内
rs485 半双工                   差分  200mv  一主多从 中远距离

看了半天,这两总线是互补的,教科书上说RS485是应对RS232的缺陷而开发的

网友:
8樓解說詳盡正確,給讚!

网友:
网上再去补一下知识

网友:
我觉得应用场景不一样,232只能点对点,485可以多点总线互联。

网友:
找个程序看一下就明白啦 !  或者百度  google

网友:
学习了,赚一分,谢谢各位

网友D:
最重要的区别还是两者的传输距离吧。485完胜232

网友E:
8楼说的很详细
软件上,其实区别不大,RS23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在软件处理上没什么区别。
但硬件区别比较大,232还是电平的方式,只是将电压升高了。485是差分方式,AB线的电压有正有负。所以传输距离更远。
采用可靠的485芯片及合理的电路,485在9600波特率下可以达到1200米的距离。

网友:
程序上最大的不同就是,232可以同时收发,485不能同时收发

网友:
软件上的是差不多的

网友F:
485是差分传输,传输距离比232远很多,误码少

网友:
485半双工,传输距离远,232全双工,传输距离没有485远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顶

网友:
听说过485比较高级一点,没机会使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很详细
软件上,其实区别不大,RS23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在软件处理上没什么区别。
但硬件区 ...

我想说的全部被你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说的全部被你说了!

好吧,那你还是别说了。

网友:
232只要RX,TX    485还要个RE,DE控制引脚管收发         软件找个232和485的例程就清楚了

网友:
组网一般485,点对点近距离是232

网友:
8楼回答很好,加100分

网友:
全双工与半双工,485需要发送和接受需要方向控制

网友:
区别就是吃饭用筷子还是用手抓。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做点RS485 的东西。收藏。

网友:
rs485是平衡通信,传输距离远。rs232是非平衡通信,传输距离短。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程序上体现的不是很清楚,只要不是全双工通信,基本上可以通用,
rs232是是全双工的,接受和发送可以 ...

回答的相当全面

网友:
回答的都很全面。借问哪些协议一般只用于板载通信,如iic,好像这个定义很少

网友:
软件方面 最主要的区别是RS485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控制管脚来切换发送和接收 而RS232能实现流控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用过232

网友:
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一大堆,例如电平、走线形式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
用了这么久了,具体区别还是没注意,学习了

网友:
区别大了,

485可以总线的。

网友:
2L的资料不错,

差分信号。TTL。

网友:
485 用的还是非常多的、、有意向学习一下485 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程序上体现的不是很清楚,只要不是全双工通信,基本上可以通用,
rs232是是全双工的,接受和发送可以 ...

回答的很全面,另外因为485用的差分信号所以抗干扰能力要强于232.

网友:
一般使用时考虑距离和抗干扰。以及半工双工的区别。

网友:
rs232用于计算机周边
rs485距离可以远

网友:
其实485就是个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很详细
软件上,其实区别不大,RS23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在软件处理上没什么区别。
但硬件区 ...

言简意赅 。 在软件上没什么区别 ,主要是硬件上的差别 !

网友:
全双工和半双工啊~这个是常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85是差分传输,传输距离比232远很多,误码少

准备在项目中用异步串行通信,请问RS232的误码有多高?如果不用电信号,使用光纤通信呢?

网友:
1、从操作单片机层次来说,RS232只操作串口UART,RS485操作UART之外还要操作一个方向EN;
2、RS232是全双工,RS485是半双工(当然也可以想办法组成全双工,但我们一般意义上都是半双工)
3、RS232电平范围和RS485电平模式和范围也是不一样的,这点从它们的ESD来看也是取不一样的电压值选型;
4、RS232传输距离较短,RS485传输距离较长;

以上,基本上暂时只想到这些啦;

网友:
60楼正解

网友:
卤煮,你的扫盲了,需要学习

网友:
唯一的区别就是485是差分信号,能长距离传输

网友:
感谢二楼的资料

网友:
8楼讲解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485与232的区别,网上很多讲解,比如有个PPT:RS232与485的区别
在软件控制方面,需要注意4 ...

网友:
8楼解释的好。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32896e1c59eef8c75fbfb3ee.html,这个解释的比较清楚。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程序上体现的不是很清楚,只要不是全双工通信,基本上可以通用,
rs232是是全双工的,接受和发送可以 ...

不错 讲解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485与232的区别,网上很多讲解,比如有个PPT:RS232与485的区别
在软件控制方面,需要注意4 ...

此贴的PPT链接 也很不错 小白建议看下 更透彻些

网友:
RS232是电压传输,终端是开路的,这样抗干扰能力差,传输近
RS485是电流传输,终端是闭路的,通过一个120欧电阻,这样可以把电流转变成电压,另一方面阻抗匹配,信号没有反射回去。可以传输很远的距离
多种原因使RS485传输的距离很远,我认为,研究RS485的时候,技术人员很可能借用了电话线的原理,因为电话线可以把语音信号传出去非常远的距离,其实电话线为什么可以传输这么远,本质上传输的是电流信号,如果用电压信号传输,电话线肯定不能很长了。 然后,RS485研究成功 后,文档中对于电流传输这种概念只字不提。只提什么差分传输。
当然,差分传输,以及终端匹配120欧电阻,这也是RS485传输距离远的重要原因。
总之,差分传输,电流传输,终端匹配,这三个方面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区别还是两者的传输距离吧。485完胜232

485查分信号,电流传输。 232靠的是电压,飞飞

网友(2015-01-13):
距离远,半双工

网友:
距离,多机,全双工与半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485与232的区别,网上很多讲解,比如有个PPT:RS232与485的区别
在软件控制方面,需要注意4 ...

版主专业啊

网友:
485半双工,232全双工。
485传输距离远。232只能近距离传输 。

网友:
485半双工,差分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通常增加防雷电路,适合工业环境和室外环境
RS232全双工,电平信号,传输距离近。支持CTS,RTS 和DSR,通常短距离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主要是在硬件方面可能是两个东西,但是软件方面都是使用的UART,所以感觉RS232和RS485很像 ...

要只看软件的话,通讯跟文件也没区别。

网友:
485工业网络常用;232同样可以组网,软件控制好就行

网友:
学习了 用过但是没仔细深究过区别

网友:
学习了,刚好做产品用得上

网友:
只用过串口,没用过485,只怪接触的太少

网友:
这个数电书上应该挺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