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16.6版本钻孔问题解决

楼主(2014-11-11):
因为cadence allegro设计文件我们嘉立创是不支持的,所以需要客户转出gerber文件下单。
最近接收的此类gerber文件,在CAM350软件导入审核查看时发现钻孔没有(有钻孔文件但导入不进来),导致审核不通过。
问题的相同地方是所使用版本都是16.6版本,因我们没有安装allegro软件,通过查找分析建议客户做如下勾选后得到解决
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解决方案,也请分享出来!谢谢!

另外,建议电脑装一个CAM350软件,对于PCB设计者来说,个人认为是很有必要,验证设计与生产。不需要熟练操作,也没必要熟练操作,只需要会导入查看。

网友:
都是Hotfix惹得祸,打了大概03x的补丁后,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用hotfix021就OK

网友:
呵呵,Allegro需要设置好几个地方才能生成正常的Gerber。

网友A:
Allegro官方是推荐ODB++,搞无gerber化。好像很吊的样子。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一下

网友:
我都是1、3、4项打勾的

网友:
个人还是习惯用Altium,可能是上学用protel养成的习惯。

网友:
在学习此软件,感觉功能是很多

网友B:
打了最新版的补丁后,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也很简单,找到生成的钻孔文件,将其中的一句注释删除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7):
引用 网友B:
打了最新版的补丁后,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也很简单,找到生成的钻孔文件,将其中的一句注释删除掉,就可 ...

删掉哪一句?能否将你解决方法发上来。我之前也碰到这个问题,被嘉立创的小妹给碰了一鼻子灰,直接重新用cadenc16.3重新出光绘才完成了任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llegro官方是推荐ODB++,搞无gerber化。好像很吊的样子。

一般制板厂接受ODB++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制板厂接受ODB++文件吗?

不接受。

网友:
输出GERBER文件时、导入CAM350时都需要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