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SD卡如何修改heads/sectors/cylinders(已解决)

楼主(2014-11-11):
打开虚拟机,插入sd卡,输入命令cat /proc/partions
获取到sd卡被挂载在/dev/sdc
然后
-->sudo fdisk /dev/sdc
Command (m for help):x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h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4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s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16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c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 242560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p                  //这个时候p一下,可以看到刚才设置的值都是成功了
Expert command (m for help):w                        //写入并退出

再次
-->sudo fdisk /dev/sdc
Command (m for help):p

这时候head/sectors/cylinders还是原来的值,上面的操作无效。

请问为什么???操作挺简单的,有哪里没考虑到呢???

网友A:
楼主用的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

网友:
不明白说的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飞思卡尔的什么产品?

imx6q~sd卡启动

网友:
好的,帮你的题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
我记得chs是直接在mbr内定的, 你参考相关文档, 应该不难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往SD卡中写什么内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往SD卡中写什么内容呢?

uImage和rootfs。我想修改上面三个参数只是想跟开发板上的sd卡一样,不修改成一样的,也可以跑。只是这个修改的简单问题,一直过不去,卡着不爽!如方便,能否花一两分钟,帮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uImage和rootfs。我想修改上面三个参数只是想跟开发板上的sd卡一样,不修改成一样的,也可以跑。只是这个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u-boot已经写到SD卡中了吗?

网友B: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子吗?还有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这里使用的是我们的开发板子吗?还有板子上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

官网的板子,已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板子,已搞定了!

楼主你好,官网的板子安装官网文档操作就OK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