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处"设计,需要注意什么?电容?电阻?

楼主(2014-11-11):
要为一块板子设计基本的供电部分,就是AMS1117芯片,没有其它更需要多考虑的问题了,因为本身引进来的电就已经是经过处理的5V稳压供电.

但是我发现人家的板子上都用了电解电容,有的甚至用了固态电容,而我还停留在独石贴片的阶段...

想问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就是电容多大,参数等等是怎么算的?

另外请推荐入门级的这方面书籍,谢谢了

网友:
看参考设计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不是都有推荐电路吗

网友:
要看前面的电路的输出电容是多少还有后面的负载情况, 滤波电容看成是一理想电容和电感的串联,容量越大电感也越大,如果要容量大又电感小的话最好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
楼上说的清楚

网友:
看参考电路

网友:
如果是产品,要考虑emc esd

网友A:
最起码要有防反插,过压保护,共模滤波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要有防反插,过压保护,共模滤波啥的吧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进来的处理过的5V有没有过压、过流、短路保护啊,这些是必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说吗?

就这几个东西,具体的实现有各种方法,可以去看看参考设计,也就是加二极管啊,TVS啊,共模电感等等。

网友:
刚恢复账号,同学习

网友:
4L说的很详细了,另外芯片的参考设计也会给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