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内部flash虚拟u盘进行IAP>>>>>>注意事项

楼主(2014-11-11):
求助:stm32 用内部flash虚拟u盘进行IAP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2581-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原帖如上

好了,各位大神,这个东西搞了我1天1夜,各种奇葩问题解决后,总结如下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0x5800,0x5000,0x8000,0x8800,这些破事.
原作者的就是对的,至于为什么原帖楼主会出现0x8800,这个是因为win8系统导致,
更加准确的说法是,自动系统还原导致的.
win8在格式化后,强行率先建立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这个就占据了0x5000-0x5800.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可用起始地址偏移了,
这里就有人,甚至原作者也说修改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800);
这个是非常不好,因为用户中间有win8的,也有其他系统,也有关闭了系统还原的(不会生成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
就是说,如果用0x8800 不能在非win8系统玩,
用0x8000,不能在win8玩,

产品兼容性变差.

这里要说解决的办法,

如果是iap对文件进行搜索,判断准确的其实位置.这个难度较高.
这个就失去原作者的简便iap的意图.

简单解决办法,那就是先删除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
再拷贝 *.bin到U盘,让bin文件占据0x8000,就可以正常运行.

新的问题来了.
我搞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删除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
有没有大神给一个简单的,客户能完成删除的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办法.
格盘是不可能的,因为格盘后win8会立马新建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

这么说吧,只要客户不对虚拟U盘格式化,就没有这些破事.

这里再补充说一点,先用xp等系统完成虚拟u盘iap系统后,在客户不格盘的情况下,升级仍然有局限.
局限:升级bin必须小于等于原bin大小.
因为插入win8系统后,系统会在bin文件尾部建立数据
这个时候,如果新的bin大于原文件,bin文件会被切开多截存放.
单片机就会运行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的数据,就会出错.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客户能简单清空虚拟U盘.

请各位大神,先试过后再来提建议,那种要注册表的,要打命令行的,客户是不可能完成的.

网友:
不错的说,感谢楼主的热心。

网友:
我看了那个帖子也试了一下,确实是win8造成困扰。
对于app程序来说,编译时候需要知道向量表偏移量,而这个偏移量取决于文件放在U盘内的地址;
如果没有win8问题,让客户每次格式化一下就是了,但是有wen8造成编译APP时不知道偏移量,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如果自己建个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再存bin会怎样,win8应该不会再去建个,所以bin起始地址就固定了吧。现在回复用的电脑不是win8,没试过有错请指出。

网友:
我也遇到了楼主所描述的问题,我测试了XP,WIN 7都可行,唯有WIN 8会在格式化后立即写入SystemVolumeInformation文件夹。
我用ST的读FLASH功能,把全片全读出来,存为BIN文件格式,然后查看了地址偏移情况,截了四个图,分别为:
一、在WIN 8下,单元大小为2048字节(即FLASH页大小)格式化后,在WIN 8下拷入用户程序后的偏移情况;
二、在WIN 8下,单元大小为默认格式化后,在WIN 8下拷入用户程序后的偏移情况;
三、在WIN XP下,单元大小只有默认一项可选,在WIN XP下格式化后拷入用户程序后的偏移情况;
四、在WIN XP下,单元大小默认格式化,然后再插入WIN 8中拷入用户程序后的偏移情况;

SystemVolumeInformation文件夹确实烦人,查看了用户程序后,有一个共同点,对于用户程序,起始地址区是中断向量表所在,因此,可以在引导程序中查找如上四图中的数据,第一个4字节为:0x20000900,为了保险,确定查找到的是用户程序,可以继续查找接下来的第二个,第三个字节,分别为:0x08009147  0x080111bd  0x0800d279,  好像是有点规律,以0x08xxxxxx的数据,确认后即返回用户程序的跳转地址,这样应该可以适应系统是否写入SystemVolumeInformation的影响。

网友(2015-05-26):
顶起!!!
已经使用此方法,感谢楼主

网友:
不过目前发现一个小问题。
我的app是采用freertos系统,系统调度之前的东西都可以执行,但是好像没执行系统调度啊

网友:
自己解决问题。忘记在app里主程序设置中断向量表了
就是这句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8000);

网友(2015-07-10):
stm32 用内部flash虚拟u盘进行IAP.标记下。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标记下以后有可能用到

网友:
正在学习U盘读写

网友(2015-12-07):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8810-1-1.html 这个贴子能有帮助吗?

网友:
WIN8还没用过

网友:
学习了。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