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个二极管.或者JFET(当作二极管用),漏电流小的.

楼主(2014-11-11):
求助大神门,推荐一个 二极管. IF 在200mA 足够了.. VR = 10V 的时候.IR 很小...最好到0.1uA以下..
但是.JFET 好像没有IF这么高的..JFET 的IR很小..

网友:
1N4148

If 200mA
@VR = 20 V;  25 nA
===========
Ir 0.1uA   你一定搞错了,找这么大的还真不容易

楼主:
好的..刚刚也想用这个算了..用两个并联保险点.

网友:
一般的二极管像4148貌似就小于你说的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