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械键盘有研究有兴趣的进,想自己做个机械键盘

楼主(2014-11-11):
小弟不才,想做一个机械键盘,国外有开源的机械键盘gh60,奈何按键太少巴掌大的键盘,所以想自己弄个,主控就用avr,或者别的也可以,有兴趣的一起讨论下,有想法的提个意见,了解的也来提提意见,做个属于自己的机械键盘好不好?有喜欢机械键盘的么?进来讨论下。pcb设计我自己就能完成,程序的话没多大问题,外壳有做机械的朋友,应该也没有问题,大家分析下想法可行不?给个意见,小弟感激不尽

我再重点说明一下,不要说什么直接买成品自己换芯片编程,那有什么意义么?改的pcb乱七八糟的看着舒服?再有我为啥要买成品自己改呢?闲的我啊,我想要的是自己想要的不是成品

网友A:
机械键盘,关键在机械
你的能力在AVR和PCB,关键的部分别人做,这算什么diy

网友B:
按键用CHERRY的?

网友C:
建议找一个舒服的键盘,然后参考他的机械设计,然后用3D打印机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关键在机械
你的能力在AVR和PCB,关键的部分别人做,这算什么diy ...

你没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机械键盘的轴你能自己做么?我要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做一款机械键盘,轴和键帽都是可自己定制的。难道我还自己做个轴?我反正是做不到,有现成的轴为什么要自己做轴呢?难道国内的厂家还不能用樱桃轴了?谁说机械键盘关键的地方就是机械的?全按键无冲就是机械上能解决的?但是同样谢谢你,当我有能力的时候会考虑自己做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用CHERRY的?

按键按自己喜好来,想用什么自己买什么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一个舒服的键盘,然后参考他的机械设计,然后用3D打印机搞

舒服的话就是人体工程学方面的了,那主要在外壳上,我现在要解决的是pcb版图和他的固件,嘿嘿

网友D:
这个玩意儿核心技术主要是在机械上面吧?DIY做不到成品那种效果。

网友:
PCB设计可能是个难点,例如键位之类,当然抄板另算。
至于软件部问,不计成本的话,选择还是很多的,如果用avr的话,可以试试vusb。

网友:
标注下,关注进展

网友:
成本高,但意义在折腾

网友E:
很明显,最简单的做法是买一个成品机械键盘,然后用AVR替换掉里边的键盘控制芯片。

真要自己搞,外壳很麻烦,PCB也很大不走小批量价格也下不来,另外Cherry的轴零售也不便宜。

网友F:
坐等你做好了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儿核心技术主要是在机械上面吧?DIY做不到成品那种效果。

机械键盘的主要手感和操作舒适度是来自轴,原厂樱桃轴已经做得很好了,不需要咱们在这下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坐等你做好了开源!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最简单的做法是买一个成品机械键盘,然后用AVR替换掉里边的键盘控制芯片。

真要自己搞,外壳很麻 ...

额,好吧。主要的是成品的这些有的没灯有的有灯,有的键太少,有的不带无冲,我需要做得就是按自己的爱好来一个,什么颜色什么轴,都按自己的喜好来,外壳的话有搞机械的搞定,这不需要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机械键盘的轴你能自己做么?我要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做一款机械键盘,轴和键帽 ...

如果你把标题改成 DIY键盘控制器 就没有异议了

无论如何,DIY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G:
正好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不打算用AVR,太过时,能力也不足。具体说来:
理想情况是按键买樱桃的,做个全尺寸的PCB,每个按键带一个三色LED,主控是cortexM0或M3,LPC、STM32随便,如果有低功耗要求可以用LPC的M0不错。如果管脚不够,扫键和控灯就用CPLD。此外如果打算做无线的,nRF51822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管脚不够。
USB键盘接口受USB协议限制不可能做到全键无冲。除非你枚举出2个USB键盘,那你要对USB协议有了解,。或者你一开始就走PS2口。
带个E2,平时不用,有需要时通过键入特殊命令打开,可以记录键盘操作值。此外,常用的键盘快捷键要有,比如音量加减、播放、快进、发邮件、计算器调出。
利用win+l这样的快捷键还能实现自动定时锁屏。当然也可以利用sysrq实现破坏定时锁屏。
然后,如果管脚少,那你就要扫键,如果用扫的,你怎么实现1ms一次的读取(至少淘宝上吹牛是1ms一次)。

至于2楼的,呵呵,你懂个屁。

网友H:
你去搜下gs104 我和一哥们合伙做的,正在开发gs60 这玩意极其烧钱,做一个产品级的东西不是做一块电路那么简单,不是几千几万能搞得定的

网友H:
18 楼的我们之前用了cpld 可以做到超低延时按键扫描,但是瓶颈在usb 上,个人认为10ms 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8 楼的我们之前用了cpld 可以做到超低延时按键扫描,但是瓶颈在usb 上,个人认为10ms 以下是不太可能的 ...

在百度贴吧看到GS104了,不错的样子。USB协议就在那卡着,所以我说淘宝的那个1ms是吹牛。
我正好也打算要说下钱的事。自己做,如果要做成能给人看了说好的程度,至少要1000往上的花钱。这点可以看下严泽远DIY的真空管时钟,每一个都是几千的成本,但个个是精品,这那才是DIY的真谛。
不舍得花钱或者不追求极致的都是垃圾DIY,自己暗爽一下完事,之后自己都不会去用太久就放一边落灰了。

网友:
买一个。何必自己折腾。

网友:
我那个键盘完工大概花了15w hhhh 键盘快用了一年了,实在没时间做推广销售。严泽远那个的确是精品,我家里还有他的钟hhhh,那个家伙是拿电路板当唐卡在玩

楼主:
楼上的几位意见都记下了,我做这个机械键盘的目的不是商业化的,我就是想自己用,把可以有的功能尽量完善,并且以后还可以通过改程序升级完善,还有就是说不如买个的,的确这些都可以买到,但是你能把你自己想要的功能都弄上么?这只是我现在的想法,我也希望通过自己制作过程中学到些东西,还有说这个主要做的是键盘控制器,那上面的轴直接悬空飞线?pcb不需要设计么?所以现在我第一步打算就是把主控确定了,然后把板子确定了,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外壳可以先不用着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玩意儿核心技术主要是在机械上面吧?DIY做不到成品那种效果。

我不是在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好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不打算用AVR,太过时,能力也不足。具体说来:
理想情况是按键买樱桃的,做个全尺寸 ...

恩,记下了,谢谢

网友I:
看完此贴后,才认识到一个好的机械键盘如此复杂,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去搜下gs104 我和一哥们合伙做的,正在开发gs60 这玩意极其烧钱,做一个产品级的东西不是做一块电路那么 ...

我只需要做个自己感觉满意的就可以,我做这个不是为了商品化,当然能商品化也好,但是我不是抱着这个想法在做,前辈给个经验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好叫我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意见都记下了,我做这个机械键盘的目的不是商业化的,我就是想自己用,把可以有的功能尽量完善, ...

是的,只有去做了才有可能成功,空想永远不可能成功,加油

网友J:
这个必须赞,不过用了一段GH60之后感觉还不错,就是一直想改成一个无线的

网友H:
基于avr 主控基本是现成的,GH论坛有全套开源文件,不知道楼主想加上什么好玩的新功能,如果只是做个基础的键盘可能真的没太大意思h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完此贴后,才认识到一个好的机械键盘如此复杂,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啊

每个产品都很复杂hhhhh

网友K:
支持,我自己用的poker 黑轴,感觉很好。
cherry的轴可以了,主要功能还是在主控上。
全键盘无冲基本没啥用啊,一个人就10个手指头。
基本功能搞定之后,什么LED,快捷键,功能键什么的再考虑了~

网友L:
买一个吧才千把块而已样子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一个吧才千把块而已样子还好

哎,又来一个,我说了现在卖的键盘好多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些功能,这个有的那个没有,那个有的这个没有所以才想自己做一个,并且学习学习,提高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我自己用的poker 黑轴,感觉很好。
cherry的轴可以了,主要功能还是在主控上。
全键盘无冲基本没啥用 ...

恩,我也是打算这样,先把基本功能弄出来,然后再去弄别的,灯位什么的都要留出来是不是?嘿嘿,主控的话现在正在考虑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必须赞,不过用了一段GH60之后感觉还不错,就是一直想改成一个无线的

gh60都是开源的,你直接去搜下资料就好,改无线好像有人改过,不是太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于avr 主控基本是现成的,GH论坛有全套开源文件,不知道楼主想加上什么好玩的新功能,如果只是做个基础的 ...

恩,我是想用avr的,但是还没有确定,功能么,多媒体键什么的要有,hub也想弄上笔记本u口太少,背光那些是必须的了,弄成无线有线两用的咋样?无线模式下屏蔽一些功能省电,有线模式下开启全功能,不知道这么着有没有意义,其他的功能正在考虑中。设计时有什么注意的么?

网友H:
我们已经再开发stm32的了,如果是照着gh60方案弄的话,没啥难度,无线开发会花点时间,主要熟悉下csr的开发环境,整体难度不高的,注意项的话就是孔位要和公用版本一样,自己做壳子太费力,led 背光要考虑功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们已经再开发stm32的了,如果是照着gh60方案弄的话,没啥难度,无线开发会花点时间,主要熟悉下csr的开发 ...

公用版本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有方便二次开发的键盘?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键盘加流水灯

网友M:
建议去买个机械键盘,把他的板子拆了,你自己做块板,再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键盘,关键在机械
你的能力在AVR和PCB,关键的部分别人做,这算什么diy ...

那你的意思是自己去生产按键开关?

网友:
不懂路过.
前年的时候表弟为了打游戏花1000多买了个机械键盘, 后来扔我那里了. 之前对机械键盘没什么概念, 感觉一个键盘买1000多简直.....
后来玩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货真的是神器, 按起来真TM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我们已经再开发stm32的了,如果是照着gh60方案弄的话,没啥难度,无线开发会花点时间,主要熟悉下csr的开发 ...

你们的键盘太....炫酷了.

网友:
机械键盘很爽的,就是太吵,real force的键盘更爽,像是在摸mountain of boob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用版本是指的什么?意思是有方便二次开发的键盘?

主要是机械结构可以方便使用标准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去买个机械键盘,把他的板子拆了,你自己做块板,再编程.

又来一个这个,那和我直接买成品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们的键盘太....炫酷了.

上图 换stm32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已经再开发stm32的了,如果是照着gh60方案弄的话,没啥难度,无线开发会花点时间,主要熟悉下csr的开发 ...

键盘按键定位你是参照的哪?能给个资料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键盘按键定位你是参照的哪?能给个资料么?

gh 论坛上有全套资料,我们104参考的是cherry 原厂给的布局。还有就是卫星轴是个坑,千万不能忽视,可以考虑用平衡杆

楼主:
引用 网友H:
gh 论坛上有全套资料,我们104参考的是cherry 原厂给的布局。还有就是卫星轴是个坑,千万不能忽视,可以 ...

cherry的布局么?如果方便给份资料参照下么?我也正考虑直接用成品的外壳还是自己重新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rry的布局么?如果方便给份资料参照下么?我也正考虑直接用成品的外壳还是自己重新弄呢 ...

手机上着..... gh 真心很好找,除非英文实在不行。用成品外壳吧,除非你有车床

网友O:
引用 楼主:
哎,又来一个,我说了现在卖的键盘好多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些功能,这个有的那个没有,那个有的这个没有所以 ...

键盘你还想要什么功能啊???
你的作品要比市面上的产品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键盘你还想要什么功能啊???
你的作品要比市面上的产品多什么?

我说了我是想把自己想要的功能加上去,不是比别人多什么,一群人在那里搞四轴比别的多什么?只是有的键盘有你想要的键盘但是样子或者什么别的地方不如意,所以想弄个自己满意的机械键盘?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正好也有这种想法。不过不打算用AVR,太过时,能力也不足。具体说来:
理想情况是按键买樱桃的,做个全尺寸 ...

屁都不懂的2楼再来看看,呵呵

期待你们能开发出新的功能来,不知能否共享一下你们的创意,我也想知道键盘还能玩出什么花来,求科普

网友:
一直想买个机械键盘,就是价格太贵了
帮楼主顶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说了我是想把自己想要的功能加上去,不是比别人多什么,一群人在那里搞四轴比别的多什么?只是有的键盘 ...

是啊 我就是问你你想要什么功能啊? 问了你又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啊 我就是问你你想要什么功能啊? 问了你又不说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了,还有些功能我不确定能不能实现。

网友P:
成本考虑过没有?自己做个能用的键盘,十个cherry都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成本考虑过没有?自己做个能用的键盘,十个cherry都买到了。

........................恩,我闲着没事才弄到的。就是不想买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打算这样,先把基本功能弄出来,然后再去弄别的,灯位什么的都要留出来是不是?嘿嘿,主控的话 ...

  我表示关注你的进度哈。
USB的hub还是弄上比较好,我喜欢一个键盘还能级联多个键盘,这样可以至少两个人用两个键盘在一个PC上玩游戏了……
无线的话,蓝牙比较多,可以支持多个设备,一个键盘连接ABCD多个设备,来回自由切换~~
目前poker用的F1~12的键位是组合键实现的,打魔兽的时候不方便,还是70多个键的比较好,60个键的稍微少了点。
还希望你有进展的时候告诉一下大家哈
我平时用stm32比较多,avr除了mega8就没有用过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表示关注你的进度哈。
USB的hub还是弄上比较好,我喜欢一个键盘还能级联多个键盘,这样可以至少两个 ...

恩,谢谢支持,我会加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P:
成本考虑过没有?自己做个能用的键盘,十个cherry都买到了。

DIY的成本压根不是首要考虑的,你对DIY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哪位做的,现在这样的图很少能找到了,因为严泽远的图一出,估计没人好意思发自己的东西了
正确的DIY应该这样的:

严泽远的水晶城堡,管子是前苏联的,透明部分材料是水晶,外壳是铝镁合金。遥控器外膜是定制的。
能量柱
http://bbs.yleee.com.cn/forum.ph ... ertype=1&page=1

严泽远还有多款作品,以及淘宝店,具体自己按照图片上的地址可以去看看。

网友Q:
楼主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搞一个开源的电容键盘,这个比机械键盘有意思多了且基本上都是电子的东西。

网友:
电容键盘,DIY的不二选择  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1203256-al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搞一个开源的电容键盘,这个比机械键盘有意思多了且基本上都是电子的东西。 ...

看了看介绍,表示无爱,貌似公司仓库有一个静电容键盘,手感和薄膜键盘差不多,不喜欢。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不是,还是先解决了这个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DIY的成本压根不是首要考虑的,你对DIY的理解大概是这样的:

我还是敢发的= = HHHH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屁都不懂的2楼再来看看,呵呵

期待你们能开发出新的功能来,不知能否共享一下你们的创意,我也想知道键 ...

打击别人积极性总是不好的嘛

网友R:
引用 楼主:
机械键盘的主要手感和操作舒适度是来自轴,原厂樱桃轴已经做得很好了,不需要咱们在这下功夫 ...

布局很重要。。。

网友S:
买一个GH60,买回来自己改一下程序重新下载就行了,键盘硬件没什么意思,自己弄出来外形还丑。键盘就价格灯就行了,键盘就应该最朴实的打字。要我说灯也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布局很重要。。。

对滴,现在需要画出键盘的定位图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买一个GH60,买回来自己改一下程序重新下载就行了,键盘硬件没什么意思,自己弄出来外形还丑。键盘就价格灯 ...

我说了60键太少,不喜欢,我干什么要用?

网友T:
接卸键盘,打字机?

网友U:
代价太高了吧,主要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U:
代价太高了吧,主要是机械

怎么就会是机械成本高呢?说说你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接卸键盘,打字机?

详情请咨询百度,他会告诉你机械键盘的

网友V:
成本不知控制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成本不知控制到多少

成本的话pcb和芯片都便宜,就是一套轴贵,还有外壳看选什么材料了,樱桃的原装轴差不多是三四块一个,然后104个自己算算吧,加上外壳或者定位板什么的应该能控制在500以内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对滴,现在需要画出键盘的定位图

这个你需要试很多次。。。。
曾经也想过做个机械键盘,但是找不到关于键盘布局的资料。。。。
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你需要试很多次。。。。
曾经也想过做个机械键盘,但是找不到关于键盘布局的资料。。。。
放弃了。 ...

那是你没有用心找,用心找会找到的

网友W:
机械材料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机械材料应该不便宜

额,机械键盘不需要什么材料最贵的就是轴,外壳啥的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