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系列同PIC18F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4-11-11):
如题,之前做了一个项目使用的是PIC16F系列,现在有由于需要两个串口,所以选用PIC18F系列,现在比较担心两款单片机的兼容性,或者好不好移植。

网友:
之前也比较过,好像指令不太一样。不过用C的话,移植难度应该不大吧。

网友:
基本上编程没太大区别。

网友:
PIC18性能更好更好用  如果是C语言开发的话,适当改下接口程序就好了

网友:
应该很好移植

网友:
18的好像比较贵性价比不高,都是8位,18比16的资源要丰富

网友A:
PIC18,速度快有硬体乘法器support CAN,Ethernet ,USB..

网友:
最主要的区别是18有乘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8,速度快有硬体乘法器support CAN,Ethernet ,USB..

就为了想要多一个串口,得多话4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为了想要多一个串口,得多话4块,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刚查一下新型的MICROCHIP PIC16系列两个串口
PIC16F1947
PIC16F1527
PIC16F15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一下新型的MICROCHIP PIC16系列两个串口
PIC16F1947
PIC16F1527

多谢了。

楼主:
你给的这两个型号都是64PIN的,升级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