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面阵CCD的前辈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11):
对比两幅图为什么面阵ccd读出的图片会有类似污染的的情况啊,图片是奇偶场分开的,下面的黑色区域不管,

楼主:
下面这幅图正常,上面的图感觉被污染的样子,大神能解释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幅图正常,上面的图感觉被污染的样子,大神能解释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吗 ...

你下面的图正常不就得了。时序有问题,高位该变成0的采样还是1。

网友:
额,以前遇到过,没有解决!

网友:
坐等高人说说为啥!

网友A:
LZ, 或许可以用全黑图, 和全白图来查看数据, 看看有何规律

网友:
补光试试

网友B:
第一张是不是做过直方图处理啊,感觉很想处理不当造成的结果

网友:
边缘锐化有问题,时序也有问题。查一下时钟信号、HSYNC、VSYNC的时序

网友C:
看结果是图像损失了精度,很像图像由24位转成256位的感觉……

原因像是时序不对导致采样不对(比如clk边沿采样,延迟过高或是采样边沿反了),但还是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不是做过直方图处理啊,感觉很想处理不当造成的结果

这是CCD读出的原始数据生成的图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结果是图像损失了精度,很像图像由24位转成256位的感觉……

我用的CCD信号处理芯片是AD9840A,是12位精度的,我取了高8位。 有时候读出的是正常的,时序都是CPLD提供的,没理由有时正常啊。

楼主:
补光问题依然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CD信号处理芯片是AD9840A,是12位精度的,我取了高8位。 有时候读出的是正常的,时序都是CPLD提供 ...

有时候正常过?

CPLD 逻辑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导致时序不满足?

比如 采样太快,不满足建立时间,或是采样太慢,正好要翻转?

网友:
楼主有联系方式?跟你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或许可以用全黑图, 和全白图来查看数据, 看看有何规律

取掉镜头用适当的白光照射CCD,采集过来的数据只有3种,0x3ff,0x3df, 0x3ef(10位的数据宽度),发现是数据线4和5有不稳定,查虚焊的情况,我晕了,居然是这么低级的问题,最好补焊之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正常过?

CPLD 逻辑有没有可能出问题,导致时序不满足?

多谢指教,是数据线第4和5位出现虚焊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是数据线第4和5位出现虚焊的情况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掉镜头用适当的白光照射CCD,采集过来的数据只有3种,0x3ff,0x3df, 0x3ef(10位的数据宽度) ...

一般都用此方法来做
我曾经3天都未解决一个问题, 最后发现低位和高位反了, 是技术员帮我焊接的, 就没怀疑这个, 每次都是0XFF赋值,最后用0XF0, 0X0F就抓到问题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