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WM温控风扇电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11-11):
这是一个ATX电源里的PWM温控风扇电路,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其中带圈的三极管可能 是PMOS,上面标着6AC,不确定型号。
风扇两端并联1uF电容,忘了画了。

PWM 50KHz,占空比50%左右,现在风扇两端输出12V不变。
温度改变时,PWM占空比不变,但温度高到一定时风扇两端无输出。

怀疑这是一个电荷泵升压电路?!

楼主:
ATX电源图片
http://diybbs.zol.com.cn/5/620_41696.html

网友:
电路图画错了。

楼主:
果然发现错误啦,呵呵
没看到100uF电容底下接了 -12V

网友A:
图看不懂,MCU那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懂,MCU那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我也是搞不懂啊,现在无法温控,输出12V不变

网友:
根据你的新图片,我改画了一下,觉得这个c2 100uf连接好像不大对,你再检查下板子。
C1,Q3是用来测量转速的,每个周期送给MCU一个脉冲。
Q1,Q2型号未知。

网友B:
你的图画的不好分析,可能你的图还有问题在仔细看看,应该和7楼的这样画很清晰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画的不好分析,可能你的图还有问题在仔细看看,应该和7楼的这样画很清晰好分析 ...

好的,我再重新画一个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一般的,低端开关电源里面 稍有点业界良心也就 一热敏电阻->三极管->控制风扇启停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画的不好分析,可能你的图还有问题在仔细看看,应该和7楼的这样画很清晰好分析 ...

感谢 end2000 手绘电路,谢谢

用Multisim重画了电路图,Q1型号依然不确定,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C3大小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Multisim重画了电路图,Q1型号依然不确定,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电路,谢谢!
C1大小不定 ...

你这是在仿真里画的吧,你可以仿真试试在分析一些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仿真里画的吧,你可以仿真试试在分析一些就简单多了

这是 Multisim 仿真文件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板子上检测温度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不能温控的话我觉的首先要检查测温电路吧,测温电路正常再检查风扇驱动电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 Multisim 仿真文件

你的仿真是可以用的啊,可以调整的速度,你后面检测部分的就不要管了不会有问题的,控制部分也是可以工作的,这个工作原理应该不难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板子上检测温度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不能温控的话我觉的首先要检查测温电路吧,测温电路正常 ...

测温电路正常,2.2k电阻 + 热敏电阻NTC接地,中间接单片机ADC
用电位器模拟NTC,当阻值低到一定值,即温度足够高时,单片机会关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仿真是可以用的啊,可以调整的速度,你后面检测部分的就不要管了不会有问题的,控制部分也是可以工作 ...

我仿真 没发现可以调速啊? 你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仿真 没发现可以调速啊? 你是怎么仿真的?

你调整输入信号的脉宽就可以调整输出的波形了,脉宽变了速度就变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整输入信号的脉宽就可以调整输出的波形了,脉宽变了速度就变了哦

不去掉C1 和 C2 是看不到波形的,输出为固定电压,且调脉宽这个电压几乎不变
是不是咱们的仿真结果不一样? Multisim总是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去掉C1 和 C2 是看不到波形的,输出为固定电压,且调脉宽这个电压几乎不变
是不是咱们的仿真结果不一样 ...

是的仿真的时候我也去掉了,你实际板上可以测试一下,有些仿真和实际会有区别的

网友D:
印字6A的Q1,而不是6AC,C应该代表日期什么的,这个管子很可能是带分压电阻的PNP开关用途的三极管,参照DTA114或MUN2111。
MCU的PWM信号通过100uF电容进行积分后的电压去控制功率管Q2导通,达到控制风扇电压或电流的,从而达到控制风扇转速的目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字6A的Q1,而不是6AC,C应该代表日期什么的,这个管子很可能是带分压电阻的PNP开关用途的三极管,参照DTA1 ...

仿真发现 不去掉100uF电容,则脉宽无法控制输出电压,
没分析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字6A的Q1,而不是6AC,C应该代表日期什么的,这个管子很可能是带分压电阻的PNP开关用途的三极管,参照DTA1 ...

在淘宝上发现MUN2111图片,果然和我板子上的差不多,谢谢

楼主:
最新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真发现 不去掉100uF电容,则脉宽无法控制输出电压,
没分析明白?

仿真时可以调整100uF电容大小,或负载大小观察输出情况。

网友D:
MCU检测转速,调整PWM占空比去控制风扇转速。难以仿真这个闭环控制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检测转速,调整PWM占空比去控制风扇转速。难以仿真这个闭环控制过程。

确认一下,我画的这个电路里 如何检测转速?

是不是负载不同时,Q3输出的脉宽不同?

网友:
这哥么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时可以调整100uF电容大小,或负载大小观察输出情况。

负载分别用0.1A 0.5A风扇,在板子上实测,Q3输出占空比几乎不变

网友:
风扇为什么要加温控

网友E:
Q3部分貌似用来风扇故障检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Q3部分貌似用来风扇故障检测输出

可以检测风扇开路,测试过,单片机会通过继电器关闭电源

楼主:
初步断定,MCU输出的PWM只是为了给出一个11.4V左右的固定电压,并不是PWM调速。
R3...Q3等电路是根据风扇的电流周期来检测转速的,
以前不知道风扇有这个电流周期,现在实测了几个风扇都有。
这个周期是如何产生的?风扇的固定特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