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移动电源长时间不用,应该是充满还是放完电呢?

楼主(2014-11-11):
手中有个给手机充电充电的移动电源,由于长时间不用放置
各位是怎么保养的,是冲满放置还是放完电放置呢?

网友A:
当然是充满放置,亏电的话很快就OVER了。

网友B:
80%最好,   另外最好定期 进行 放电\充满电 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充满放置,亏电的话很快就OVER了。

百度了下  说
一般情况下,先充满放着最好在一个月内用完后再冲,保持每月放电一次最好。
里面不是锂电池吗,为啥亏电容易OVER呢

网友:
充满电放那儿吧,如果设计合理,自耗电是很低的,放个三五个月,都耗不了多少电,
锂电过充或过放都会对电池有不可逆的伤害,如果低电放置太久,会过放的

网友:
貌似现在锂电池都是不用完全放完再充的 随用随充比较好

网友:
充满放置比较好

网友:
电池不值钱随便用到你手机更换时也还是能用

网友C:
如果电芯质量和保护电路都不错,何必喂饱放着???随便你折腾。。大家看看手头废弃的手机电池,里面都有保护板,低电压保护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保护板被高电压充电过,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芯质量和保护电路都不错,何必喂饱放着???随便你折腾。。大家看看手头废弃的手机电池,里面都有保 ...

即使有过放保护,电池会自放电,保护电路本身也会消耗电,所以慢慢还是会过放的。实践经验充满电一般可以放个半年左右,质量非常好的电池可以放一年,然后就接近亏电了。如果你把电池放到过放保护再放置,很大的可能两个月就会不可逆地失效。

网友:
我手电上的电池放完了就充不上电了,没保护板

网友:
40-60%, 这是锂电出厂的标准.

网友D:
不要充满  保留大半的电量 记得在一个说明书上看到过

网友:
充电到3.75V可以较长时间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充满  保留大半的电量 记得在一个说明书上看到过

小米的破移动电源还真的没有哎

网友:
多充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最好,   另外最好定期 进行 放电\充满电 一次.

支持这种说法。

但我有个疑问。没卖出去的商品中的电池是怎么处理的。(很多都看不出拆包装的痕迹,难道是用热吹风?)

网友:
不懂就别瞎出主意,锂电厂家一般都是半电存储,3.85V左右,你充到大概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
要半电存储,充满放置有可能鼓包。

网友:
疑惑  电池究竟该如何保养  还是说差别都不大

网友:
没多少钱的东西,无所谓保养吧,正常使用就好,不用就送人吧

网友:
我的都几乎不用的,充满一直在家里放着,回家赶紧放放电。

网友:
放完电肯定是不允许的
满充不如充50~80%好

网友:
不要全部充满了.充80%就行了

网友:
也不知道,来看答案

网友:
反正我航模每片都放到3.8保存,手机移动电源什么的应该一样吧

网友(2014-12-30):
可以放完试试,反正不用,废了也无所谓。

网友:
充满放置,隔几个月复充一次。

网友:
“冲”电,电工写字能不能不要用错别字?

网友:
出厂时时手机、笔记本电池、移动电源一般是40%左右,这个应是长期放置的最佳电压

网友:
电池厂一般是冲到30%然后长久放置,三个月安全检查一次

网友:
定期充电就可以

网友:
一直是充满电,

网友:
冲一半最好,充满放久了很容易坏

网友:
80%的电量存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