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电热毯控制(纯为了折腾)

楼主(2014-11-11):
选择超级便宜 的FW150 R 路由 作为 主控,可控硅 调节功率  将路由器不用的 gpio 引出控制  可控硅  openwrt 作为主系统   支持定时开启关闭  区域时间 功率设置 远程开启预热
手机 web 调节设置  路由已在路上 基本软件架构 研究的差不多了,先上个web界面,折腾了一天吧,没搞过  web  还真费了些时间

网友:
以路由器的稳定性敢做主控?得加个硬狗吧

网友:
加个温度反馈吧

网友:
温度反馈是必须的,安全

网友:
N年前也想做了个电热毯+控制器,打算用低压直流电PWM控制。
没想到楼主这个更高上大。

网友A:
楼主回家就能睡热被窝了,早上定时关就能冻醒了,不用定闹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回家就能睡热被窝了,早上定时关就能冻醒了,不用定闹钟啦

hh ,根据经验一般 网上2-4 点 温度应该降低,要不会感觉热的,早上 温度适当升高容易不赖床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