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WIN7的桌面背景变为全黑了?

楼主(2014-11-11):
本来好好的是这个样子,咋就变全为黑了哦?改成图片的样子,过了一会它又变黑了?

网友:
盗版黑屏了吧

网友:
感觉应该看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例如备份一下C盘,再重装一次系统。

网友:
黑的时候看下 电脑属性看是不是显示盗版咯

网友A:
估计是盗版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盗版黑屏。

网友:
盗版的不能无限制升级,节制点,前两天我认为是被黑了,多生成一个帐户,原密码什么都废了,想办法登进去后,拷贝资料重装,否则登录时会出现奇怪的页面。

网友:
我的WlN7有时显示盗版,有时显示正版,好V5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

网友:
有无好的win7系统下?

网友:
有定论了吗?

网友:
重新激活

网友:
激活下去。

网友:
换个软件在激活一次

网友:
重新激活就好了

网友:
没激活的就会变黑

网友B:
除了盗版问题,还有就是系统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会关闭这个。比如,被远程控制的时候(如使用teamviewer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盗版问题,还有就是系统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会关闭这个。比如,被远程控制的时候(如使用teamviewer时) ...

实话说,我还真用了这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话说,我还真用了这个软件。

这样你重新启动后就好了。与盗版不盗版没关系(微软才不动真格管个人,主要找Z.F.和企业)。系统资源优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重新启动后就好了。与盗版不盗版没关系(微软才不动真格管个人,主要找Z.F.和企业)。系统资源优化 ...

重启动完成,问题依旧,但原因果然是TEAMVIEW.如下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启动完成,问题依旧,但原因果然是TEAMVIEW.如下图所示。

如果不经常用,就不要随机启动这个软件了。据说这个软件不太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经常用,就不要随机启动这个软件了。据说这个软件不太安全。

对官方来说,用了它的软件,自己的一切就交给人家了,还好我一般电脑里没机密的东东。

网友(2014-12-24):
你看下你的系统激活没有,如果没有就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