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微型的雕刻机

楼主(2014-11-11):
能搞定去10厘米方块的木板就可以了。
重量小于20kg,容易拆开,便于携带

网友:
淘宝有光驱架子改的激光雕刻!~

网友A:
我以后有时间了做一个   低成本   最小10cm*15cm   精度满足插件电路板雕刻

楼主:
激光的没法搞定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后有时间了做一个   低成本   最小10cm*15cm   精度满足插件电路板雕刻   ...

成本和重量大概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和重量大概是多少?

成本6000,重量40KG

网友:
2000块就能满足楼主的要求,要精度的话就要20k。要性能的话200k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