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机器人里面做嵌入式软件的都做些什么,如何发展...

楼主(2014-11-12):
LZ硕士,本科学的是偏爆炸和力学,研究生换了个专业学过点控制和单片机,用过C2000和CM3做飞行器控制器,军工口的,软硬件都做,自己还挺喜欢的。不过硬件没做过FPGA,软件没做过RTOS。。。。
在一家机器人公司找了个嵌入式软件的职位,想问下之后如何发展较好?偏软件做驱动的话会不会基础比学计算机的差好多,会吃力?打算入职前主攻LINUX和ARM9+有没有必要?

网友A:
不太了解机器人软件都是怎么实现的,但Linux下的东西,大都用在较复杂的系统上,同时也会有网络等等其他功能。当然学习起来也会比较吃力点,而且也不是三两个月能搞定的,主要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建议先搞定自己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然后工作之余可以学习学习,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做的话,学了以后的效果会比较差,也容易忘。一家之言。

网友B:
嵌入式软件主要有示教器的开发、机器人传感器的应用、机器人控制操作系统、底层驱动开发、伺服控制等等

网友:
且走且看吧,在这里问不出个花来,多留个心,时间久了,必然是高手;

网友:
还有这等公司?
俺敢断言下一个10年,将是机器人取代普通工人的时代。

网友:
机器人的前景很大

网友:
软件好跳行

网友:
机器人的前景不错。支持一下。楼主在哪个城市?

网友B:
其实我也想问楼主在哪个城市 能否给出公司名字 待遇咋样?最近想转行做机器人了

网友:
机器人行业的前景很好啊

网友C:
机器人不错,一直想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了解机器人软件都是怎么实现的,但Linux下的东西,大都用在较复杂的系统上,同时也会有网络等等其他功 ...

        确实感觉如此,先学点基础知识,开发板之类的还是到有需要在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想问楼主在哪个城市 能否给出公司名字 待遇咋样?最近想转行做机器人了  ...

沈阳的新松,还不知道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不错,一直想转过去

感觉机器人里面太宽泛,好万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沈阳的新松,还不知道情况如何

明白了 新松还可以吧 好好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软件主要有示教器的开发、机器人传感器的应用、机器人控制操作系统、底层驱动开发、伺服控制等等 ...

很懂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软件主要有示教器的开发、机器人传感器的应用、机器人控制操作系统、底层驱动开发、伺服控制等等 ...

机器人控制操作系统?有专用的系统吗?

网友:
本科和研究生一直在做机器人相关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控制操作系统?有专用的系统吗?

好像微软推出了Microsoft robotics studio 旨在简化机器人编程工作的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平台。它与诸如iRobot的Roomba或LEGO Mindstorms NXT tribot等硬件相兼容,这一软件能够使用户命令机器人进行通讯、发送警报以及完成计划等任务。
不过我们在机器人控制中 为了让机器人实现更好的性能 一般都会使用实时性操作系统 比如比较著名的机器人 bigdog 就使用了QNX操作系统

网友:
要搞linux,要费点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像微软推出了Microsoft robotics studio 旨在简化机器人编程工作的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平台。它 ...

很涨知识啊,你们做机器人是偏机器人软件应用还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涨知识啊,你们做机器人是偏机器人软件应用还是?

我之前主要是在做类似于大狗的四足机器人 现在工作了 没做这个方面
现在在做六轴并联stewart机器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主要是在做类似于大狗的四足机器人 现在工作了 没做这个方面
现在在做六轴并联stewart机器人 ...

楼上在什么公司,国内做串联机器人的比较多,应用也广,工业焊接,抛光都是6轴串联机器人。

网友:
做机器人需要linux的吧,之前就面试过一家,现在想想很想转到这一行,可惜不会linux,不对口

网友:
新松听说还不错,只是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在什么公司,国内做串联机器人的比较多,应用也广,工业焊接,抛光都是6轴串联机器人。 ...

我在研究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