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基于51单片机MODBUS-RTU ,附源码及PCB

楼主(2014-11-12):
     基于51单片机MODBUS-RTU,原程序来自于:http://www.mcuc.cn/download.htm,  自己理解后,加入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并且做了PCB,现在放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

网友:
贊,一直再找这方便资料

网友A:
能不能讲讲这个的实际用法  一直只是听说很不错

网友:
不错的资料,正在寻找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讲讲这个的实际用法  一直只是听说很不错

我做的这个板有8通道模拟量(0--5V),2路数字量,1路PWM输出(模拟量输出) ,直接买采集模块(安卓电子积木),将信号采集到板上,这个MODBUS-RTU将信息打包,等待上位机来收取, 用途:智能家居传感器组网。

楼主:
特色:
          1,MODBUS-RTU编址:采用模拟通道复用的方式,上电前对8路模拟通道编码,按着设定按钮上电,1S后释放即可,未设定前默认地址是0A,即第10站。
          2,设定键与运行指示功能复用,对节约I/O有利。
          3,PCB设计紧凑,打样省钱。

网友:
了解一下MODBUS-RTU,谢谢分享!

网友:
此RTU 能通用于 控制变频器类标准产品么?

楼主:
可以挂网,只能当从站,信息帧符合标准的MODBUS帧,但是寻址范围分配需自己更改,
我为了设计方便,寻址是从0000H开始的,举例:
     上位机发送:         0a0300000005+lrc          解释:上位机访问0a站的采集数据
        MODBUS-RTU回应:   0a030a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xx xx +lrc         解释: 8个模拟量通道当前结果都是00(ff对应5V),P1口状态是xx ,P3口状态是xx ,

网友B:
    没有外围电路,纯烧录进去试试,下面的是mcu的回复?咋就是重复而已>??

网友:
额,早一年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围电路,纯烧录进去试试,下面的是mcu的回复?咋就是重复而已>??

PCB文件不是发了吗?  有外围电路,最起码要用485总线将RTU和电脑的串口(RS232转RS485)连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外围电路,纯烧录进去试试,下面的是mcu的回复?咋就是重复而已>??

那个绿色的数据是监控结果,监控的是你从电脑发出到COM口的数据流,如果你的硬件电路搭好了,就会及时收到RTU回应的信息,字是蓝色的,

楼主:
端口配置如下:
    波特率=19200, 8位数据,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CRC16校验

网友:
不错  中断发送效率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特色:
          1,MODBUS-RTU编址:采用模拟通道复用的方式,上电前对8路模拟通道编码,按着设定按钮上 ...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自己搞一个像串口一样的通信方式是把,当然可能比串口更牛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自己搞一个像串口一样的通信方式是把,当然可能比串口更牛一些 ...

也可以这么讲,但是用电脑串口只是调试+演示,

网友:
初学,研究一下,有问题再来求教

网友:
51单片机MODBUS-RTU

网友:
收下了,多谢分享

网友C:
从机支持主动发么?还是说等待主机轮询?

网友:
真是非常感谢,正在做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支持主动发么?还是说等待主机轮询?

不主动发,等待主机轮询,本来想做多主站的,还在学习仲裁机制,有点复杂,准备往伪主站方向发展。

楼主:
这些从站只是传感器信号采集模块,不太需要访问其他站的信息,所以只是被动应答即可。

网友:
刚好要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28):
这个可以改成主站吗

网友(2015-03-03):
不错!很好 很好 有用

网友:
资料不错,正需要了。

网友:
好东西 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做MODBUS的项目

网友(2015-08-19):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学习modbus协议

网友(2016-04-28):
下来看看,不知道都支持Modbus哪些功能码。

网友:
学习了,最近一捆产品用到了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7-05-27):
正需要,谢谢啊

网友(2018-06-26):
用到了 MODBUS - RTU ,学习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