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PT100电桥输出的非线性

楼主(2014-11-12):
如图。VB取2.5v,R3=R4=2.55K,R2=75欧姆。这样流过PT100的电流就少于1mA。但是电桥输出VO与PT电阻值R1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如果才能解决这个非线性。求助

网友A:
PT100本来不是线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100本来不是线性的吧

额,我要说的是电桥输出VO与PT100电阻的之间的非线性。不是PT100电阻与温度的非线性

网友B:
原因是Vb并非一直不变,它会随负载大小轻微变化,但对于高精度采集来说是有影响的.其实这种非线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重复的,这就意味着可以向修正PT100的非线性一样修正它,也可以换成恒流源激励.

网友C:
可以用类似ADS1248这类通双恒流源的方法测三线PT100

网友:
可以分段测试

网友:
LT的资料

网友D:
放着单片机干啥用?
为什么非要指望传感器直接输出线性??
PT100即使用恒流驱动,其实也是一个3次函数,根本就不线性
只要你知道表达式,单片机自己计算一下不就是了。
单片机闲着也是闲着~
话说PT100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做法是拿它跟一个固定电阻分压,然后固定比例放大进AD。其它一概软件搞定。

网友:
Mark一下,这个马上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Vb并非一直不变,它会随负载大小轻微变化,但对于高精度采集来说是有影响的.其实这种非线性在一定程度 ...

不是VB,是PT100电阻变化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类似ADS1248这类通双恒流源的方法测三线PT100

我知道恒流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电流花销不少啊

楼主:
电桥是非线性的,PT100电阻和温度也是非线性的。如果采用分段的话,感觉还不如把R3,R4提高,使PT100电阻带来的非线性误差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着单片机干啥用?
为什么非要指望传感器直接输出线性??
PT100即使用恒流驱动,其实也是一个3次函数,根 ...

这个不是要传感器输出是线性的。是电桥输出的电压与PT100电阻(或者其他电阻)非线性,是电桥本身输出非线性。我是想找到一个方法,硬件处理或者软件补偿,使电桥输出呈现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桥是非线性的,PT100电阻和温度也是非线性的。如果采用分段的话,感觉还不如把R3,R4提高,使PT100电阻 ...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不在线性的那一段不重要也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E:
这个非线性是由桥臂的电阻精度,温度系数,引线电阻,激励精度,铜箔电阻混合决定,你这一个草图有毛用?另外你又凭啥说是非线性?你测量输出了?用啥测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要传感器输出是线性的。是电桥输出的电压与PT100电阻(或者其他电阻)非线性,是电桥本身输出非 ...

“线性”有什么好处??
反正数据都是给单片机处理的,单片机自己计算一下消掉这个非线性不是更便宜,更省事??
电桥都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现在主流的方法都是纯数字处理。模拟的部分越少越好,只要得到一个跟待测量相关的AD值就行了。
很久以前的老古董里面确实有硬件线性化的电路,但是精度低,又费事。何必呢?
单片机的程序又不花钱,精度又高。

楼主:
我就是想用类似7楼给的资料里面的那公式来处理PT100电阻与温度的非线性关系。但是三线制的PT100电阻与电桥的电压输出是非线性的。就是通过运放和AD之后计算出的电阻值并不是真正的PT100电阻值,这样你使用那个公式后得出的结果是偏大的
我目前使用的方法是R3,R4增大,使R3>>PT100电阻,这样电桥的输出可以表现为线性的。VO=(R1/R4+R2/R3)*VB,即R1与VO表现为线性关系。带入7楼给的公式就可以算出很接近的温度值。但是这样也有个问题,PT100信号就很微小,对运放要求高,抗干扰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有什么好处??
反正数据都是给单片机处理的,单片机自己计算一下消掉这个非线性不是更便宜,更 ...

电桥非线性,PT100非线性,你软件处理要分多细才可以得到高精度。
我知道有硬件高手可以处理电桥和PT100非线性,他们加个正反馈,就可以一次处理好两个非线性。而且进度在0.5度内,抗干扰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非线性是由桥臂的电阻精度,温度系数,引线电阻,激励精度,铜箔电阻混合决定,你这一个草图有毛用?另 ...

你可以看看电桥电路。你说得那些你确定是影响电桥的非线性输出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桥非线性,PT100非线性,你软件处理要分多细才可以得到高精度。
我知道有硬件高手可以处理电桥和PT100 ...

干嘛要细分??
解方程不会吗??
既然都是解方程,干嘛用电桥,直接用半个桥臂就行了(也就是PT100跟固定电阻简单分压)
让非线性来得大一点吧

Rpt100/(Rpt100+R固定)=AD值/AD满量程

解这个方程得到PT100的值,跟这个电路是不是线性没关系

从PT100的阻值到温度又是一个方程,是3次的。
式子老长,我就不列了,随便你用什么方法,数值解这个方程,就得到温度值
最简单的解法是牛顿迭代法。

或者要是不会,干脆你去细分吧,慢就慢点,没关系的,CPU闲着也是闲着:在整个温度量程里面分10份,各算一个电阻值,取最接近你测到的电阻值的上下两个温度
在这个温度范围里面,再分10份,再对每个点算一次温度,再取最接近你测到的电阻值的上下两个温度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要细分??
解方程不会吗??
既然都是解方程,干嘛用电桥,直接用半个桥臂就行了(也就是PT100跟固 ...

我知道你的这种方法,分别测量PT100的两线,然后相减。这样很浪费AD

网友D:
我试过,从PT100阻值到温度,用牛顿迭代法解方程只需要2次迭代就可以得到0.01度的精度。
要是还不放心,就用3次迭代吧,3次迭代的精度在7位有效数字上见不到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从PT100阻值到温度,用牛顿迭代法解方程只需要2次迭代就可以得到0.01度的精度。
要是还不放心,就 ...

我如果能得到准确的PT100电阻值就不愁了,问题是三线制PT100电桥不用电流源,你经过运放,AD后,如果你按线性来计算PT100电阻值,得不到真实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这种方法,分别测量PT100的两线,然后相减。这样很浪费AD

那就用电桥加放大器呗,一样的啊。
我只是告诉你算法。
你自己列出按照你的接法,PT100电阻的计算公式
然后按着公式算回去就行了
跟“线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用电桥加放大器呗,一样的啊。
我只是告诉你算法。
你自己列出按照你的接法,PT100电阻的计算公式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VB,电阻这些都有误差,还有就是放大倍数,这些不确定的因数。反运算出来的也很蛋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如果能得到准确的PT100电阻值就不愁了,问题是三线制PT100电桥不用电流源,你经过运放,AD后,如果你按 ...

3线你目前的电路也不是最优的
最简单的硬件还是我说的,直接跟固定电阻分压
用2个AD通道
一个通道测PT100加引线电阻上的总电压
另一个通道测那根引线上的电压,然后自己计算。
(如果AD自己不带PGA,你就在两个AD通道后面加放大器)

串联示意图:

VRef

R固定

引线
(AD通道1)
PT100
   ------------引线(AD通道2)
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VB,电阻这些都有误差,还有就是放大倍数,这些不确定的因数。反运算出来的也很 ...

你自己画的电桥电路从原理上就不是能自动对付3线的做法
忘掉这个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VB,电阻这些都有误差,还有就是放大倍数,这些不确定的因数。反运算出来的也很 ...

你把3线PT100的3个引线电阻都画到你的电桥里面,看看这个电路变成什么样了

网友:
可以参考类似的电路

网友F:
我以为电桥都是线性输出的呢,这个非线性我没研究过。但是肯定可以通过几个电阻简单的补偿或者本身就是非常接近线性的。
因为用到过电桥结构的传感器,比如扩散硅的压力传感器,本身就是一个电桥,恒压横流供电的都有,但是全量程非线性都可以做到0.1%以上。
还有应变片组成的电桥,同样都是按照线性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电桥电路。你说得那些你确定是影响电桥的非线性输出的原因? ...

那你觉得是啥影响的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那你觉得是啥影响的线性?

你恒压激励,RTD的阻值变化,激励电流变化,你输出还想线性?
RTD本来也并非线性,TCR只是一个平均值,即使你做成线性又有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线你目前的电路也不是最优的
最简单的硬件还是我说的,直接跟固定电阻分压
用2个AD通道

你说的是比例式测量,四线接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如果能得到准确的PT100电阻值就不愁了,问题是三线制PT100电桥不用电流源,你经过运放,AD后,如果你按 ...

如果你考虑的是整个系统的误差,就看我说的哪些,如果是只考虑电桥那就更改激励方式。线性不线性这个看你的精度要求,能达到你的精度要求的非线性那就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线性也可分为初始线性和长期线性,至于你能不能实现那看你的功底。搜搜我的帖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从PT100阻值到温度,用牛顿迭代法解方程只需要2次迭代就可以得到0.01度的精度。
要是还不放心,就 ...

这个只能说是你的算法的拟合精度,至于实测精度那还要看你的硬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比例式测量,四线接法?

就是最简单的最容易想到的,标准的比例测量
用AD的参考源给PT100串一个精密的固定电阻供电,你测到的AD值就是PT100和已知电阻的比例。然后自己换算就行了。这样不要求AD的参考源浮地。
只对3线有效,因为它假设了3个导线电阻相同。
4线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个恒流源来驱动它,或者用个参考源可以浮地的AD(一般的SigmaDeltaAD都可以),用精密固定电阻上面的电压当参考。不然没办法消掉引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说是你的算法的拟合精度,至于实测精度那还要看你的硬件

没错啊
这当然只是计算精度。
你要是PT100自己不准,什么都白搭
至少你的计算部分不能降低精度,不然就浪费PT100了

网友:
整个系统分为2部分,首先是用某种方法测到PT100的电阻。
然后是由电阻计算温度。
由电阻计算温度的部分,直接按ITS90的那个3次函数解方程就好了,没什么好说的。方程是死的,这一部分可以没有误差。

网友:
常用是 恒流源->放大->软件补偿

网友:
查表法,很好用,只是要用到单片机

网友G:
楼主可参考以下 TI 的技术文档 SLYT442。它已包含仿真电路, PDF 和 EXCEL 试算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简单的最容易想到的,标准的比例测量
用AD的参考源给PT100串一个精密的固定电阻供电,你测 ...

比例测量,共模电压太高,AD的分辨率不能有效的利用,测量精度和线性依赖于比例电阻。
比例测量依然可以使用四线RTD,效果也是一样的,前提是后级使用高阻差分输入,并非只是恒流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3线PT100的3个引线电阻都画到你的电桥里面,看看这个电路变成什么样了  ...

这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恒压激励,RTD的阻值变化,激励电流变化,你输出还想线性?
RTD本来也并非线性,TCR只是一个平均值,即 ...

三线的很多都是恒压源,电流源是可以,但是这类IC贵啊。REF200要10几块一个。
电桥非线性,PT100与温度又非线性。这样测量出来的结果,细分的整体精度也不高啊,除非分的很细
如果能解决PT100电阻与桥电阻是线性的。那样整体用公式来,整体精度不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考虑的是整个系统的误差,就看我说的哪些,如果是只考虑电桥那就更改激励方式。线性不线性这个看你 ...

有电流源推荐吗,现在人都要求0.1的精度,很是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参考以下 TI 的技术文档 SLYT442。它已包含仿真电路, PDF 和 EXCEL 试算表。

多谢,这个PT100线性化公式我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线你目前的电路也不是最优的
最简单的硬件还是我说的,直接跟固定电阻分压
用2个AD通道

你的接法可是这样?我怎么和你的算法连续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线的很多都是恒压源,电流源是可以,但是这类IC贵啊。REF200要10几块一个。
电桥非线性,PT100与温度又 ...

如果只是激励方式带来的非线性那还是有据可循的。软件上可以校正。恒流IC并不多,我也没用过,看看便宜的LM334够你用不,我记得它的手册上有个0温度系数的电流源应用,你可以看看,至于实际做出来能不能到0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接法可是这样?我怎么和你的算法连续不起来?

他那个做法是2r+PT100,和2r。然后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电桥都是线性输出的呢,这个非线性我没研究过。但是肯定可以通过几个电阻简单的补偿或者本身就是非常 ...

压力那个好像是全桥的,四个都变化,基本是线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个做法是2r+PT100,和2r。然后相减

惠斯通电桥使用3线我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接法可是这样?我怎么和你的算法连续不起来?

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要传感器输出是线性的。是电桥输出的电压与PT100电阻(或者其他电阻)非线性,是电桥本身输出非 ...

你的电桥原本就是非线性的啊,没关系,有可计算的公式就行了。你把式子列出来,一看就知道
别忘了,单片机不是以前的纯硬件电路,只能做比例和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桥原本就是非线性的啊,没关系,有可计算的公式就行了。你把式子列出来,一看就知道
别忘了,单片 ...

大哥,问题是找不到线性化公式啊。。
所以问下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例测量,共模电压太高,AD的分辨率不能有效的利用,测量精度和线性依赖于比例电阻。
比例测量依然可以 ...

这个电路完全不线性,精度依赖一个电阻已经是非常好的了,难道你想依赖更多的元件?
都用上四线了,当然得对付导线不等长的情况,以及导线很长的情况,
结果测出导线电阻并减去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不用恒流就得用固定电阻上的压降当差分参考源,这跟恒流在效果上等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问题是找不到线性化公式啊。。
所以问下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是你上面画的那个电桥的图吗?
我都说了电桥不是那么用的,当然找不到公式,因为已知条件根本不够
你看看那个电路得测哪些点的电压才能计算出你要的电阻

网友H:
三线PT100,要是采用固定电阻分压,固定电阻取多少值比较合适,固定放大倍数又是多少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个做法是2r+PT100,和2r。然后相减

一个通道测上下两个导线加pt100
另一个通道测下面的导线
三线要求所有导线等长,所以,
上面的ad减去 2*下面的ad
就是结果
实际算法还要复杂一点,因为导线电阻和pt100都是变量,要有一些数学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三线PT100,要是采用固定电阻分压,固定电阻取多少值比较合适,固定放大倍数又是多少合适啊 ...

看你用多少电压当参考,如果是常见的2.5v参考源,几k到十几k都可以。
电阻大了放大倍数也得大,对运放要求高
电阻太小,电流大,自发热也大。还有,为了方便计算,串联电阻得远远大于导线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例测量,共模电压太高,AD的分辨率不能有效的利用,测量精度和线性依赖于比例电阻。
比例测量依然可以 ...

ad分辨率是有一点浪费,尤其是测量范围很小的时候。例如只要0到100度,只要测100到130欧之间就行了。
问题是现在高位ad太便宜了,省下一堆硬件电路和人工校准时间什么的,足够用个好ad了,精度还能更高
除非你要求的精度很低

网友I:
考虑集成有电流源的ADC吧  AD7793  ADS1248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考虑集成有电流源的ADC吧  AD7793  ADS1248之类的

是啊
高精度pt100首选ads1248
用固定电阻来测,可轻松稳定到百分之一度之内
当然我找不到精度那么好的pt100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上面画的那个电桥的图吗?
我都说了电桥不是那么用的,当然找不到公式,因为已知条件根本不够
你看看 ...

那你三线电桥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三线电桥怎么用?

电桥 三线PT100

楼主:
画圈那个电阻连两个线阻的吗,这个从何点进去运放?

网友:
高手们,能否分享个非线性程序补偿的例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画圈那个电阻连两个线阻的吗,这个从何点进去运放?

晕,左臂一根,右臂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左臂一根,右臂一根

那不是和我44楼画的一样吗,还是非线性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和我44楼画的一样吗,还是非线性的啊.

谁也没告诉你说这样就是线性的了啊
画出完整的原理图,只是让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写程序来计算电阻值,总不能拿个简单的示意图来瞎算吧~

电桥唯一的作用其实是给电阻做了个差分,用多费硬件电路的代价提高了一点AD分辨率。仅此而已。
你再把你的放大电路也画上去,这样就可以看明白需要哪些已知量才够计算PT100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也没告诉你说这样就是线性的了啊
画出完整的原理图,只是让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写程序来计算电 ...

你说三线电桥不是那样用,我以为有新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也没告诉你说这样就是线性的了啊
画出完整的原理图,只是让你可以知道你该怎么写程序来计算电 ...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非线性的电桥进过运放,AD后怎么计算出PT100电阻值,电压源,桥电阻,运放放大的偏差一起。如果是线性的,还可以用上下限来计算出,你不是线性的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非线性的电桥进过运放,AD后怎么计算出PT100电阻值,电压源,桥电阻,运放放大的偏差 ...

天天念叨线性两个字,有什么用呢
老老实实列方程,正常的解出所测的电阻,才是正路
如果你画的电路自己列不出方程,很简单,电路打回去重做^_^
画个没法算的电路,谁能给你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非线性的电桥进过运放,AD后怎么计算出PT100电阻值,电压源,桥电阻,运放放大的偏差 ...

谁设计的这个电路,你让谁给你列计算用的方程就行了^_^

网友D:
我只教你过直接分压的电路,也告诉你了算法,对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教你过直接分压的电路,也告诉你了算法,对吧^_^

咳......你说的这电路我又不是不会做。个人的设计要求不同。如果能用直接分压的,我不会用?
开始用电桥测PT100时,桥电阻都是远远的大于PT100电阻。最近换电路了,桥电阻太大了,电路不稳定。桥电阻小,线性出来的温度又不准,才注意到这个电桥输出是非线性的。
后来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解决,才上论坛一问。
你认为这个电桥线性没用,那是对于你来说。

网友:
问题是电桥确实是非线性的啊,你自己计算就行了,如果你画了一个已知条件不够没法算的电路,就改呗,增加已知条件,加到能算了为止。天天想这个非线性没意思啊!它就是非线性的!关键是找计算公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咳......你说的这电路我又不是不会做。个人的设计要求不同。如果能用直接分压的,我不会用?
开始用电桥 ...

你以前的线性近似,根本就是不准确的!除非你弄非常大的桥电阻才接近线性,你又说不行^_^
老老实实用完整的公式计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以前的线性近似,根本就是不准确的!除非你弄非常大的桥电阻才接近线性,你又说不行^_^
老老实实用完整 ...

大电桥1度内还是可以的。
最近想弄个0.2度内的。实在不行就用REF200,转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桥1度内还是可以的。
最近想弄个0.2度内的。实在不行就用REF200,转电流了 ...

老天,你只要一度精度??
那么简单的直接分压不用,搞个复杂的电桥,结果精度比我的直接分压低那么多^_^
何苦啊!

网友:
我用直接分压,放大一下,用12位ad采样,分辨率可以稳定在0.2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电桥1度内还是可以的。
最近想弄个0.2度内的。实在不行就用REF200,转电流了 ...

明明是做豆腐,非要花费肉价钱,而且做出来还没豆腐好吃
还嫌不够,下次花更贵的海鲜价钱继续去做豆腐。。。

早就告诉过你,那么低的精度没必要用什么电桥,这样只会给你的电路分析带来麻烦。
电桥不是好用的,想用好不容易。想追求精度,连电桥后面的差分放大器也是需要计算的。我好多年没计算过电桥电路了~
想超过0.2度的精度,如果现有的AD不够,用个高位一点的AD,精度马上就上来了,比你用电桥差分获得的一点好处要大的多。明明现在AD那么便宜。

当年发明电桥的人可没有高位AD,也没有单片机,迫不得已只好用一大堆复杂的硬件来做硬件差分。然后做线性补偿。。。
现在都21世纪了,醒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做豆腐,非要花费肉价钱,而且做出来还没豆腐好吃
还嫌不够,下次花更贵的海鲜价钱继续去 ...

你到底说的精度还是分辨率。0.2的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末倒置

最终要的是温度值而不是电阻值

我就郁闷了,难道我表达这么差吗。我一直没说pt100和温度的关系。
我一直在问:PT100电桥输出是非线性的。能否通过软件或者硬件使其变成线性或者经过运放,AD后,怎么计算出PT100的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到底说的精度还是分辨率。0.2的分辨率.......

0.2度当然是分辨率。测试方法就是用电阻箱代替探头,随意给定一个温度点对应的阻值,看测量电路输出温度的跳动范围。

绝对精度是要算各个因素的,电路精度根本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你的探头精度。
我用的STM32内置12位AD,千分之一的分压电阻和放大比例电阻,放大用的运放是Max 25uV零点的OPA2376,不对单板做校准,因此最坏的绝对误差:
分压电阻千分之1,
放大比例电阻千分之2,
AD的INL:3LSB,千分之0.75
1欧电阻换算到温度的倍数2.5倍
(1+2+0.75)*2.5=千分之9
大约是温度值1%的绝对精度。

当然,所有的最坏情况不会同时出现,出厂测试一下0度和200度,保证0度误差0.2度,200度误差低于0.5%就行了,很容易的,极少有超差的。

如果对每一个单板手工校准分压电阻和放大比例,这样就只剩AD的非线性了,恰好是0.2%的绝对精度。如果用户有要求,我们可以对单板校准。
当然通常不这么做,太费事了,就那么一点价钱,这又不是计量级别应用。(这就是我们的GRM200系列GPRS/短信模块的本机IO里面测量PT100的电路原理。通道切换和运放零点补偿什么的计算就省掉了)

请你用你的电桥电路给我算一下,考虑所有电阻的误差,看看哪个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郁闷了,难道我表达这么差吗。我一直没说pt100和温度的关系。
我一直在问:PT100电桥输出是非线性的 ...

非线性有什么坏处??
整个世界其实都不是线性的
这么说吧,你把你的电路画全了,运放和后面的AD输入部分都画全,
你要是还列不出计算公式,大家帮你列,你照着算就行了。管他线性不线性

网友D:
记住,元件越多,鬼越多。
影响精度的元件越多,你的精度越难做上去
简单分压只依赖一个精密电阻,差不多已经是极限了,再也别想用更少的精密元件了。
如果要做很多通道,我宁愿用一堆模拟开关来切换唯一的一个高精密分压电阻,也不愿增加精密元件的数目。不然校准就烦死你了!
电桥多出另外两个桥臂,就多出另外两个误差源,后面还得差分放大,比我的简单同向放大又多出了差分的误差
差分放大器好像没办法单电源工作(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路),结果又增加了复杂度
唉。。。
费了这么多硬件,得到了啥??

如果是我,简单情况下就用单片机的AD加直接分压,能得到的最好精度就是我目前的GRM200的PT100电路的精度。如果比这个的参数要求高,就直接上ADS1248了。懒得费事搭那么一大堆硬件,折腾自己。
现在都21世纪了,高精度AD那么便宜!
忘了那些老古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住,元件越多,鬼越多。
影响精度的元件越多,你的精度越难做上去
简单分压只依赖一个精密电阻,差不多已 ...

我说的是精度不是分辨率,你用内部12位AD,对于PT100来说分辨率0.1是无压力的
目前三线用的最多还是电桥,老的东西还是有其精华的。

网友K:
按楼主的要求列了个公式
r=-(2550*mV+1275000/7)/(mV-17000/7)
mV就是电桥输出的电压,单位mV
r就是阻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精度不是分辨率,你用内部12位AD,对于PT100来说分辨率0.1是无压力的
目前三线用的最多还是电桥 ...

错。
分辨率0.1度不是那么好做的,特别是多通道的情况,还要保证响应时间,试过才知道
用电桥的都是很久以前设计的老产品,那个时候AD分辨率太精贵了。
现在有白菜价的24位AD,为什么不用呢
最便宜的ADS1232才¥12.5,所有东西都给你带齐了。不用白不用~

我在我们GRM200上面宁愿用个9块钱的高级运放OPA2376去配合单片机的12位AD,只是因为空间问题,放不下一个高级AD(PT100测量模块只能占用4个小继电器的空间,两者互斥)。价格其实没差到哪去。

你用电桥后面加多少位AD,还有,用什么运放?
不要说保证精度0.2%的只舍得用单片机内置的12位AD哦,那样肯定做不到的。记住要考虑信号通道上的所有元件的精度,还有所有温漂。
纯硬件电路不是那么好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按楼主的要求列了个公式
r=-(2550*mV+1275000/7)/(mV-17000/7)
mV就是电桥输出的电压,单位mV

连放大电路都没看到就可以列公式了?
你直接忽略了下面那个导线电阻吧?
他可是恒压驱动的

等楼主给出完整电路再说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连放大电路都没看到就可以列公式了?
你直接忽略了下面那个导线电阻吧?
他可是恒压驱动的

只针对楼主位电桥列的公式

网友L:
楼主是想通过模拟补偿的方法得到线性较好电压比电阻(温度)的输出

应该能实现,不过对电路计算、设计、元件选择等,要求很高

但最困难的是,不同厂家的pt100传感器,电阻-温度曲线,不完全一致,会引起系统误差

作为学术探讨,这个命题非常有挑战,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哪个大厂做出来纯靠硬件补偿就能达到0.1℃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想通过模拟补偿的方法得到线性较好电压比电阻(温度)的输出

应该能实现,不过对电路计算、设计、元 ...

所以大家都教他换换脑筋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针对楼主位电桥列的公式

泪流满面啊。终于有人说到正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楼主的要求列了个公式
r=-(2550*mV+1275000/7)/(mV-17000/7)
mV就是电桥输出的电压,单位mV

帅哥,上次你给的硬件线性化PT100才考资料。
始终不明白算出电路方程后,如何和线性PT100对上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泪流满面啊。终于有人说到正题了

三线电桥的正确接法就是65楼的那个
如果想用单个ad采样,需用恒流驱动,或者用驱动电路里面串个电阻当基准,两者等价
如果用电压驱动,你还得多一个ad通道来测电桥最下面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
分辨率0.1度不是那么好做的,特别是多通道的情况,还要保证响应时间,试过才知道
用电桥的都 ...

三星9454,电桥测PT100我都可以做到分辨率0.1,你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星9454,电桥测PT100我都可以做到分辨率0.1,你说呢

你问问上面那么多帮助过你的人
要是你早就能做到0.1度,就不用来这里发帖了

网友D:
连三线的接法都搞不对,两线的算法也要靠别人给你推公式,用什么做到0.1度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连三线的接法都搞不对,两线的算法也要靠别人给你推公式,用什么做到0.1度的? ...

三线制PT100,用ADS1248,采用比例法,只依赖2个高精度电阻:1个消偏置电阻(放大倍数小也可以不要),1个共模电阻。

这应该是最容易实现且精度有保证的PT100测温方法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三线制PT100,用ADS1248,采用比例法,只依赖2个高精度电阻:1个消偏置电阻(放大倍数小也可以不要),1 ...

是的。
那个共模电阻上的电压同时给ad当参考源用了。这是最简单的做法,也是最优的做法。

网友:
看是简单,做过,要做好不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三线制PT100,用ADS1248,采用比例法,只依赖2个高精度电阻:1个消偏置电阻(放大倍数小也可以不要),1 ...

其实只有当参考的这1个电阻要高精度,把这个电阻放在pt100的下面就行了,用来抬高电平的电阻不要求精度
你说的消偏置电阻是接在哪里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问上面那么多帮助过你的人
要是你早就能做到0.1度,就不用来这里发帖了 ...

我真是无语,你看别人问什么先好不。0.1分辨率和电桥有毛关系啊
还有我你看我的发表的主题是什么。楼主位那么大个图,你没看见啊,电桥输出都有了,我还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三线的接法都搞不对,两线的算法也要靠别人给你推公式,用什么做到0.1度的? ...

你到底搞清楚精度还分辨率的关系没。我感觉我说分辨率,你老是给我扯到精度去
我是没办法做到0.1精度才找办法的,不是没办法做到0.1分辨率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其实只有当参考的这1个电阻要高精度,把这个电阻放在pt100的下面就行了,用来抬高电平的电阻不要求精度

ADS1248前面不是差分放大吗?直接PT100进去PGA增益就太小了,所以官方的图可以在另一端串个电阻抵消掉PT100的电压,增大PGA倍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真是无语,你看别人问什么先好不。0.1分辨率和电桥有毛关系啊
还有我你看我的发表的主题是什么。楼主位 ...

说“做到多少多少精度”一般是指量产的,试验了一个板子不能叫做到。
呵呵,你不是不停的纠结它的线性吗?而且三线的接法都不对。
很明显你的东西还没做出来呢,何谈做到^_^

网友:
引用 网友M:
ADS1248前面不是差分放大吗?直接PT100进去PGA增益就太小了,所以官方的图可以在另一端串个电阻抵消掉PT1 ...

哦,我做的是从低温起的,得测很小的电阻,不用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做到多少多少精度”一般是指量产的,试验了一个板子不能叫做到。
呵呵,你不是不停的纠结它的线性吗 ...

44楼你自己看,和66楼给的,我没画出线阻而已
至于你说我没做出东西,随你怎么想

网友N:
热电阻的精度,有DIN(德规) CLASS A 和JIS(日规)CLASS A,A级比B级精确度要高,A级的容许误差范围是:正负(0.15+0.002|t|)℃,B级:正负(0.30+0.005|t|)℃.考虑到传感器互换性,温度采集部分不建议用软件校正。标定是件麻烦而成本高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圈那个电阻连两个线阻的吗,这个从何点进去运放?

死鸭子嘴硬
这么做还好意思说会用三线电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44楼你自己看,和66楼给的,我没画出线阻而已
至于你说我没做出东西,随你怎么想 ...

一开始我还准备等你给出完整电路了帮你推公式呢,现在看来这样的人不值得帮助!
前面分析了那么多都白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热电阻的精度,有DIN(德规) CLASS A 和JIS(日规)CLASS A,A级比B级精确度要高,A级的容许误差范围是:正负 ...

这里有个1/10 DIN的
0.03度+0.0005*t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990252396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1/10 DIN的
0.03度+0.0005*t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990252396

厉害!这你也找到,这是裸片,成品更昂贵。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厉害!这你也找到,这是裸片,成品更昂贵。

以前有不知深浅的人问过。
我把这个页面给那个人看,他就不说话了
精度都是¥换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我还准备等你给出完整电路了帮你推公式呢,现在看来这样的人不值得帮助!
前面分析了那么多都白说 ...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的问题你可正面回答过?我前面一直说那些不适合
你说我不会用电桥,44楼就给出了我现在用的。现在都第二页了。你说你那一次说到正题上了,你就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如果我问的是怎么用PT100测温,无疑你给的那些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怎么用PT100测温我还是知道的,我要了解的不是这些。
你换个角度想想,你问别人问题,别人就是不正面回答你,老是列举自己的东西,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就是不正面回答你问题,你自己什么感受。
还有你自己先搞清楚什么是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的问题你可正面回答过?我前面一直说那些不适合
你说我不会用电桥,44楼就给 ...

你说会用电桥,就把放大电路画齐啊。
大家帮你推出你的硬件所需的公式,不就行了。很简单的啊
我等你的完整电路等了好久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的问题你可正面回答过?我前面一直说那些不适合
你说我不会用电桥,44楼就给 ...

你说你的电路不线性,我一直引导你自己推出公式来解决它
你终于给出了三线的电路,我也告诉你了你的电路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工作,然后等你给出后面的电路,好帮你推出完整公式

网友:
我说的不对吗?帖子都在上面,所有人都看得到

网友:
搞不懂楼主在表达什么  三线本来就有个r的误差  尽可能准确测试电阻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放着单片机干啥用?
为什么非要指望传感器直接输出线性??
PT100即使用恒流驱动,其实也是一个3次函数,根 ...

长距离你线电阻不考虑吗。分压测的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长距离你线电阻不考虑吗。分压测的准吗?

线电阻靠三线来解决,跟分压还是电桥无关。
除非恒流驱动电桥,或者用桥电流串电阻当基准,否则都得测出导线电阻,然后减去

网友:
不知道你的完整电路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什么,我的问题你可正面回答过?我前面一直说那些不适合
你说我不会用电桥,44楼就给 ...

我一直在正面回答你的问题,试图帮你解决。
你坚持用电桥,只是不知道怎么对付它的非线性,那很容易,把你后面的电路都画出来就行了。
大家帮你推出计算公式。

如果你根本不会用3线电桥,不知道后面的电路该怎么画,我100楼告诉了你思路,照着来就行了。
你44楼里面的电压驱动做法,对3线电桥来说并不太好,用3线电桥的都是想省那一路AD的。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在正面回答你的问题,试图帮你解决。
你坚持用电桥,只是不知道怎么对付它的非线性,那很容易,把 ...

这个是我们0~200度的电路图,电阻箱调试精度0.3内,硬件线性化,要加个正反馈,我现在不想要正反馈,那个东西不够灵活,R24就不要了,我现在一直都是软件线性化的,可调电阻都是不要的。之前臂电阻是50k,用这个电路还将就,没仔细考虑电桥问题,但是换过其他运放50K就飘的厉害,摇下PT100接头都不行,才注意到电桥非线性的问题。如果还用2.55k,如何才可以得要准确的PT100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们0~200度的电路图,电阻箱调试精度0.3内,硬件线性化,要加个正反馈,我现在不想要正反馈,那个 ...

OK。
这才是正确的提问方法嘛。
要让大家知道你在问什么。

网友D:
对此电路,如果只改元件参数,不改电路形式,我没办法解决。。。

老古董电路,需要一大堆精密电阻,而且在需要高精度的情况下基本没办法计算精度,全靠手工对每个板子校准。而且这个电路好像不能完全消除导线电阻。(需要用恒流驱动电桥才行)
不说推公式麻烦,就算推出公式,因为你所有的电阻都是精度不足的,总不能手工量出所有电阻的阻值然后代进公式里面算吧~

要不,试试做多点校准,比如每隔50度1个点,校5个点,然后内部计算一个响应曲线,实际工作的时候反着算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此电路,如果只改元件参数,不改电路形式,我没办法解决。。。

老古董电路,需要一大堆精密电阻,而且在 ...

这个电阻全部都是1% 的。电桥是可以消除线阻的。
反推过来只能有0.5的精度

楼主:
我现在只读最低和最高点的AD值,然后一条方程线性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只读最低和最高点的AD值,然后一条方程线性画

你试试,校准5个点或者更多,拟合一条曲线,然后随便取一些点,按这个曲线手工计算一下,看看精度怎么样
正常来说,这种东西的非线性一般只要有几个点,算一个3次函数或者更高次的函数曲线,很容易抵消的,不管它的来源是什么
你想,它的曲线一般只会是单个凸或者单个凹的吧,总不会是复杂的波浪形状
单个凸或者单个凹有5个点足够对付了
前4个点算一个三次函数,后4个点算一个三次函数,两个三次函数的逼近一般足够了。

网友:
如果不会拟合高次函数,给我5个校准点,我用数学软件验证一下,给你个表达式,你试试这些校准点中间的准不准

网友:
redroof  很热心,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哥,上次你给的硬件线性化PT100才考资料。
始终不明白算出电路方程后,如何和线性PT100对上关系啊 ...

硬件线性化电路计算,主要是在纯硬件线性化设计时的元件参数计算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放着单片机干啥用?
为什么非要指望传感器直接输出线性??
PT100即使用恒流驱动,其实也是一个3次函数,根 ...

小弟是一名在校学生,最近在做PT100测温的项目,看了你和eaglelpx讨论的电路,我想问一下你的思路是不是和下面的图所示的一样,三线制PT100。
还有就是我想问这样得出电阻值再用查表法得出最终的温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它的精度怎么样?老师要求我0.3度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P:
小弟是一名在校学生,最近在做PT100测温的项目,看了你和eaglelpx讨论的电路,我想问一下你的思路是不是 ...

是的
放大和AD其实只需要一个,前面用模拟开关切换就行了

网友:
用四线制恒流源方法

网友Q:
个人感觉做到0.1的精度,你有啥仪器可以证明你做到了?讨论一大堆的算法,什么恒压,恒流的。这都没用。你有什么精密仪器可以测量?难道是想当然吗?

网友Q:
PT100的线性化的方法无外乎就是硬件的线性化和软件线性化,硬件线性化多用于以前的模拟仪表,现在单片机了软件线性化就可以了,算法怎么都行,只要你能验证自己确实做到了。最好的当然就是软件和硬件一起线性化,但要配合好。一般来说如果采用恒流源的方法会好于电桥,实际推荐的测量方法也是1ma的电流激励法。电桥本身就有非线性所以修正起来不如恒流源。硬件线性化应该就是加少许的正反馈,但要注意对放大器精度的损失和易发生振荡的问题。软件的就简单许多了,分段也好,曲线拟合也好都可以在EXCEL里面去做,看最大误差的。推荐看一下LYMEX老大的文章。其实还是先解决高精度测温的实验手段问题。本人不是搞这方面的,浅薄的一些认识,希望指正。

网友R:
引用 网友A:
PT100本来不是线性的吧

PT100是线性的好吧,要不是线性的,温度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个人感觉做到0.1的精度,你有啥仪器可以证明你做到了?讨论一大堆的算法,什么恒压,恒流的。这都没用。你 ...

精度只算测量部分太简单了,就是测电阻呗 (传感器自身的精度跟仪表测量精度是两回事,所以另算)
温度精度0.1度,那么电阻精度大约要求0.039欧左右。
拿个电阻箱跟一个高位台表验证就行了。
至于传感器自身,上次我找过一个1/10 DIN 的,也不太贵,pt100裸片285一个,50个起订,货期6-8周,拿到后自己找个工厂封装成探头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Q:
PT100的线性化的方法无外乎就是硬件的线性化和软件线性化,硬件线性化多用于以前的模拟仪表,现在单片机了 ...

一旦加入“硬件线性化”,你就没办法给出计算精度了。到处都是不精确的电阻,跟上面的楼主一样,烦死你!
老老实实用软件方法做吧,你唯一需要的就是尽量精确的测电阻。没别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R:
PT100是线性的好吧,要不是线性的,温度怎么测啊……

哪里告诉你PT100是线性的?请给出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告诉你PT100是线性的?请给出来源

自己百度了一下,原来这货真的不是线性的,尤其对精度测温,影响还挺大,温度越高越大……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旦加入“硬件线性化”,你就没办法给出计算精度了。到处都是不精确的电阻,跟上面的楼主一样,烦死你! ...

我只能呵呵

网友:
呵呵,上面楼主给出的那个老电路,说不线性,神仙见到都只能“呵呵”
我也没办法
我自己用的从来都是纯软的方法,只要AD的线性有保障,唯一的一个精确电阻的稳定性有保障,我就可以给出一个有保障的精度值。
现在的SigmaDelta AD,线性都非常好的,比如我用的ADS1232,max±0.001 % of FSR,这样我也可以标出相同的测量线性度。因为我的电路只依赖这个参数

如果用硬件“线性化”,鬼知道你的线性度是多少。一大堆不精确的电阻,全靠手工校准,谁都没办法给你算。

网友:
记住,就算你手工校准了两个点或者几个点,其实你也不能标出你的“线性度”
因为你没有验证其它点!你的电路又是不可精确计算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是的
放大和AD其实只需要一个,前面用模拟开关切换就行了

哦哦,谢谢,pt100是三线制是吧。还有两个问题麻烦你帮我解答一下:
1、上面是使用恒压还是恒流驱动啊(应该是恒流吧)。
2、那个精密电阻选用多大的合适?
3、老师让我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不用运放,他说器件越多故障率越高,我感觉不太现实啊,不知道您觉得这可能吗?
谢谢,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哦哦,谢谢,pt100是三线制是吧。还有两个问题麻烦你帮我解答一下:
1、上面是使用恒压还是恒流驱动啊( ...

既不是恒压也不是恒流,啥都不需要恒
唯一要求是用固定电阻上面那个电压作为AD的基准。
这个做法叫电阻比例法。
不要运放也OK,我自己就不用运放的,选个带内置放大器的AD就行了,比如TI的ADS123x或者124x系列都行,随便你。
AD内置的放大器的比例系数都是厂家精确校准过的,零点也非常低可以忽略(实际内部都是斩波稳零的高级运放,你单买运放也要好几块钱以上的)
用一个十几二十几块钱的AD就一下子全齐了

网友D:
精密电阻你自己看,看你用什么AD了,还有用什么样的高级精密电阻。一般几K到十几K都无所谓。
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的阻值都能找到。
AD内部的PGA的放大倍数可调,方便你找合适的精密电阻来配。
123x噪声更低,但PGA可选倍数少。124x噪声高一点但更灵活。
不过如果有可能,电阻稍微小一点,这样放大倍数也可以小,降低噪声。
注意要保证PT100的电流不可超过1mA,防止自发热,这也就是那个精密电阻的下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R:
PT100是线性的好吧,要不是线性的,温度怎么测啊……

好吧,那你现在知道是不是线性的呢?你以前是怎么做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你现在知道是不是线性的呢?你以前是怎么做的

TL431做2.5V电压源,固定电阻,运放,单片机AD,精度要求,0.5度的精度,还凑合。

PS:我做硬件的,软件怎么处理,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R:
TL431做2.5V电压源,固定电阻,运放,单片机AD,精度要求,0.5度的精度,还凑合。

PS:我做硬件的,软件 ...

电桥,431,差分,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密电阻你自己看,看你用什么AD了,还有用什么样的高级精密电阻。一般几K到十几K都无所谓。
有时候不是你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S(2015-01-20):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类似7楼给的资料里面的那公式来处理PT100电阻与温度的非线性关系。但是三线制的PT100电阻与电桥 ...

你的帖子里面如果那个公式有点问题,中间是减号吧(R1/R4-R2/R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告诉你PT100是线性的?请给出来源

我也是学生,最近学长让我调试一个PT1000的电路,我把你们这个帖子从头看到尾啦,你说的方法感觉挺简单的,怎么接啊?求指导,按照那位学生给出的图,它的线电阻怎么消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TL431做2.5V电压源,固定电阻,运放,单片机AD,精度要求,0.5度的精度,还凑合。

PS:我做硬件的,软件 ...

好歹你也用个lm336之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的帖子里面如果那个公式有点问题,中间是减号吧(R1/R4-R2/R3)

这个是成本要求严格的时候才用硬件线性。
如果宽裕的话直接上REF200电流源,接法里面有。论坛里面有个PT1000软件线性化的公式。直接套上去就OK了,精密电阻啥的都免了

网友T(2017-05-03):
引用 网友D:
放着单片机干啥用?
为什么非要指望传感器直接输出线性??
PT100即使用恒流驱动,其实也是一个3次函数,根 ...

你好 我目前正在做PT100测温,在论坛看到你的评论 。我的就是电阻分压 运放放大16倍 但是计算出来的温度误差比较大,大概在5%左右,请问你有好的程序处理方法吗 非常想得到你的指点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好 我目前正在做PT100测温,在论坛看到你的评论 。我的就是电阻分压 运放放大16倍 但是计算出来的温度 ...

先不管计算过程,第一步是你能不能正确的测到电阻。
你的电路设计精度是多少?
用的分压电阻是多少精度?还有放大电路的倍数精度

测100.0欧如果最终测得的电阻误差是0.1%,那么0度的温度误差就是0.25度了!

网友U(2019-05-09):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简单的最容易想到的,标准的比例测量
用AD的参考源给PT100串一个精密的固定电阻供电,你测 ...

请教下 “或者用个参考源可以浮地的AD(一般的SigmaDeltaAD都可以),用精密固定电阻上面的电压当参考。不然没办法消掉引线电阻。"
这个地方,参考源可以浮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01-17):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做豆腐,非要花费肉价钱,而且做出来还没豆腐好吃
还嫌不够,下次花更贵的海鲜价钱继续去 ...

大佬牛逼,学习了。但有个问题,我用1.2V电源供电,串联1K分压采样,用18位ADC能做到精度0.1°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下 “或者用个参考源可以浮地的AD(一般的SigmaDeltaAD都可以),用精密固定电阻上面的电压当参考。 ...

这种电路也就是参考电阻RRef和PT100串联起来接电源,然后AD的参考源接在RRef的两端。这样你测到的AD值直接就是RRef和PT100的电阻的比值,跟给这俩供电的电源电压无关,不依赖其他任何外部元件参数
很多AD的参考源只有VRef+可调,而VRef-必须是系统地,就没法使用这种电路了。

网友V(2020-03-02):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参考以下 TI 的技术文档 SLYT442。它已包含仿真电路, PDF 和 EXCEL 试算表。

你好,我想问下改文档中,如果我要改范围怎么改电阻,比如-100-500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V:
你好,我想问下改文档中,如果我要改范围怎么改电阻,比如-100-500度

您可以更改试算表单元格 B4:Low-Scale Temp 和 B5:High-Scale Temp 的值以获得新的电阻值

网友V:
引用 网友G:
您可以更改试算表单元格 B4:Low-Scale Temp 和 B5:High-Scale Temp 的值以获得新的电阻值

大神  还有请问下三线制可以不用他下面那个INA826吗?用上面的那个图吗?

网友:
FYI: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vs-current-sources

网友G:
引用 网友V:
大神  还有请问下三线制可以不用他下面那个INA826吗?用上面的那个图吗?

三线制不能解决PT100线性问题,但可以解决由连接线引起的电阻误差。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上面的那个图。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三线制不能解决PT100线性问题,但可以解决由连接线引起的电阻误差。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上面的那个图。 ...

你好  大神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 如果PT100没接的话 这个OP07直接饱和输出4点多V电压,我单片机又是3.3的ADC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好  大神 在仿真的时候发现 如果PT100没接的话 这个OP07直接饱和输出4点多V电压,我单片机又是3.3的ADC ...

>>单片机又是3.3的ADC问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