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1电流源部分原理求助

楼主(2014-11-12):
请问红色框内的是什么?高手能否把原理说一说

楼主:
求助,莫沉啊

网友A:
飞线, 0欧姆电阻,  猜测而已

等内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 0欧姆电阻,  猜测而已

等内行指点

估计是的,等内行的给个确切的答案

网友:
模拟开关。

网友:
模拟开关切换不同的电流采样电阻

网友:
模拟开关,一般是JFET

楼主:
恒流具体是怎么产生的,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流具体是怎么产生的,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镜像电流源

楼主:
请问开路电压14v怎么理解,18v经稳压管后,最多也只有13v,开路电压为什么有14v

网友:
同求解一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