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用CAD画PCB的一个理由

楼主(2014-11-12):
前些天看到讨论说有人用CAD画PCB,感觉不可思议。
今天和一个博士交流,才知道在微波行业用CAD画PCB非常正常,理由也非常简单,CAD可以严格控制铜箔的形状与位置,而其他软件更差些。
也许不一定对,但是早期的PROTEL严格控制位置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A:
微波行业对起线有那么高要标啊?另外CAD画的PCB板厂怎么转为生产资料啊?

脑补一下用CAD画多层板的恐怖场景。

网友:
这得多高的技术

网友:
只能说画着揪心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还可以用CAD画PCB

网友:
见过用CAD画板子的,不是特别复杂的板子

网友:
记忆力得非常强才行,不然网络标号记不清了

楼主:
有人淘宝上大板的时候看下,都写了支持CAD的

网友:
一般是用ADS等软件里边的LAYOUT转出来后再在CAD中修改的。改好之后再入ADS后再仿。
通常的PCB软件要有网络修改才会方便,没网络的PCB比较难修改。而射频电路往往拓扑不复杂,不强求射频工程师一定要使用常用的PADS/ALTIUM/CADENCE/MENTOR等LAYOUT软件。CAD就成了射频工程师(尤其是天线)的“LAYOUT”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行业对起线有那么高要标啊?另外CAD画的PCB板厂怎么转为生产资料啊?

脑补一下用CAD画多层板的恐怖场 ...

CAD格式能直接导入其它的LAYOUT软件、也可以直接导入CAM350等CAM软件。比GERBER通用性还好。

网友:
肯定麻烦

网友:
简单的电路应该没问题,复杂的可能会头很痛吧

网友:
可以混合使用的吧,特殊要求的用CAD其它部分用电路设计软件

网友:
以前听说用CAD画PCB,现实中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本人最早画的板子,就是用CAD,话说你把元件封装做成标准的CAD“块”之后,用起来也是蛮好的。。。

网友:
用CAD画,也是第一次听说。
但感觉如楼上几位说的,应该是更像用在射频、微波的方面。

网友:
专业的人也得用专业的软件

网友:
个人感觉 早期的protel及前身tango 就是CAD演变过来的。

网友:
没有用过CAD画PCB

网友:
见过有人用CAD画pcb,看他挺熟练的

网友:
简单的PCB,用CAD方便多了

网友:
图纸处理好了,往cam一转就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原来自己的logo都是CAD扣出来的

网友:
CAD可以画PCB,徒手也可以,但比起专业软件要差的多,费时费力。况且只能画简单的板

网友:
见过别人用CAD画电脑主板原理图!没见过如何生成.pcb

网友:
用CAD画特殊形状电路板的尺寸,倒是不错。

网友:
我看见别人用来画简单的PCB,但是也很不方便。

网友:
复杂的多层板不合适吧

网友:
见过一个45岁的高工,用AutoCAD画电路板,还是很熟练的。软件只是工具,熟能生巧,参考 卖油翁 的倒油技术

网友:
我倒画过原理图,PCB到没弄过,挺新鲜

网友:
微带线都不太复杂,手绘的我都见过。

网友:
学习了,还可以这样用。

网友:
我见过老外用CAD画的电路板

网友:
很多年前, 曾经在DOS 环境下, 用不知道什么Cad 的画原理图, PCB 倒是没有。。太麻烦了吧。。
目前我的PCB 都是用老旧的Protel99 画。

网友:
LED的铝基板我都是用CAD画好导入到PADS,圆环形的单面板,效果挺好的。

网友(2014-12-22):
现在终于知道了,谢谢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