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一个Keil工程的版本信息?

楼主(2014-11-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会经常拿到一个别人做好的keil工程,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知道这个工程是用keil哪个版本生成的?用高版本的keil去打开低版本建立的工程肯定没问题,但是如果自己的keil版本低于想打开keil工程就不行了。
当我们拿到一个keil工程时,能否事先看到它是用keil哪个版本生成的呢?仅仅知道v4 或v5 不行,我想知道更细的版本,如V4.22,可以不?

网友:
我也想知到。。。

网友:
看uvproj文件能看到文件的类型是UV4或者UV5,这应该足够了,下面的细分版本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事情,细分版本会有问题吗?

网友:
MDK的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编译器版本,以及一些编译的选项,重点是优化等级,编译器版本通过生成的map文件查看。

网友:
好像不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知道的说一下呗。。。。

网友:
期待高手来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2020-07-15):
打开前备份一下……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mdk兼容性挺好  iar才变态

网友:
TOOLS.INI   用记事本打开 即可参看
PATH="C:\Keil412\ARM\"
VERSION=4.70a
PATH1="C:\Program Files\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2q4\"

网友:
用记事本打开工程文件,能看到点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