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级CAN通讯实现方式(不带收发器)

楼主(2014-11-12):
看到有网友询问板级两处理器是否可以通过CAN来实现通讯(不带收发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8429-1-3.html
其实很多网友已经说对了,现共享个之前项目中的成熟应用给大家参考,从CAN物理层和链路层协议分析是可以的。

网友A:
为啥不直接连,中间还要弄一个74呢?
妥妥的了,其实用个二极管,比如5819就可以了,其它一样;压降只有0.1V或者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连,中间还要弄一个74呢?
妥妥的了,其实用个二极管,比如5819就可以了,其它一样;压降只有0.1 ...

这提供的只是实际的一种应用,从原理上分析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应用得综合考虑二极管的动作速度是否满足实际的通讯速率,如果选择的二极管能保证信号的完整性,我想也应该是不错的个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提供的只是实际的一种应用,从原理上分析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应用得综合考虑二极管的动作速度是否 ...

倒也是哦,速率是否足,信号是否保真;

网友:
标记,CAN(不带收发器)应用。

网友B:
标记下,期待有人实际测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记下,期待有人实际测试下

楼主已经说是“项目中的成熟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已经说是“项目中的成熟应用”“

你的头像好纠结啊

网友:
你的头像也很纠结

网友:
标记,CAN(不带收发器)应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2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以及距离?

网友:
不知这种方式能不能在总线出错时主动脱离总线?

网友:
一定要收藏啊~~~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实测过可以?   为什么大部分的都是要加 CAN收发器的

网友:
这效果会不会比 加CAN收发器的低点啊

网友:
这个CAN通信方案好啊。做个标志以后看。

网友:
mark一下,can直接用!!
thanks!

网友:
学习了 挺巧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连,中间还要弄一个74呢?
妥妥的了,其实用个二极管,比如5819就可以了,其它一样;压降只有0.1 ...

二楼这个好,我也弄过,不过用的是4148。CAN最高才1M,不认为信号完整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请问,这种直连方式,是只能一对一?还是可以多个级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楼主,2机之间通讯的波特率以及距离?

没加收发器,就是简单的TTL电平,肯定是板子内部的,个人觉得板子之间最好加收发器
就好比UART可以在板子内部直接连接两个芯片,如果板子之间通讯还是要加转换芯片比较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种直连方式,是只能一对一?还是可以多个级联?

还是CAN总线,只是物理连线方式变了,上层的协议啥的都正常运行,你接多个就是总线

网友:
之前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收藏了

网友:
很节约~
对点互联也这么搞,得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是CAN总线,只是物理连线方式变了,上层的协议啥的都正常运行,你接多个就是总线 ...

可能是我说的不是太清楚。看lz给的图是点对点连接的。一般can总线是多点级联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我说的不是太清楚。看lz给的图是点对点连接的。一般can总线是多点级联使用的。 ...

lz的图是他的一个用法,你可以看他lz位给的那个连接
那个连接是用二极管的方式连的,总结下就是每个can节点把自己的tx通过二极管连接到自己的rx上,然后把所有节点的rx连接到一起(相当于单线总线了),这样就组成了板子内部的can总线了

网友:
看了一下,应该不错。找个机会试试,有结果了告诉大家。我觉得二极管应该也可以。而且多机相联比较好接。一根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加收发器,就是简单的TTL电平,肯定是板子内部的,个人觉得板子之间最好加收发器
就好比UART可以在板子 ...

谢谢您的回复,改天我也试试看看,我2块板子相隔不到300mm

网友(2015-05-22):
谢谢分享,以前用CAN一直都是加了CAN收发器的,没想到近距离的也可以这么用。
楼主V5

网友:
不错,想法很独特!

网友:
这个好,加个与门。学习了。

网友:
CAN 直连  收发器

网友:
标记,不带收发器的can通信

网友(2015-08-18):
不错,一直都是通过收发器实现的,收藏了

网友:
以前还用过ZLG的CAN通信模块,这下全省了。。。

网友:
这个好,中间的那个用1G08也省地方

网友:
这个好,收藏下~

网友:
板子内,以后就用这个方式了。不然放着也是放着了。嘿嘿!

网友:
板内用收发器很累赘,这个模式很简洁。 1n5819 的模式实际测试过,5块板子,5k - 500k 范围实际测试完全OK,更高的速率没有测试

网友:
一直用485做板卡间通信,can 一帧只有8字节,协议做起来麻烦。

网友(2017-01-02):
标记,CAN5(不带收发器)通信应用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mark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顺便问问LZ,物理层用光纤线有没有什么方案?

网友(2017-10-25):
谢谢,标记待用

网友(2018-11-22):
标记,好方案。。。

网友:
板内还用can干吗,串口直联不是更好

网友:
mark,板级CAN通讯实现方式(不带收发器)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有机会试下看,感谢分享

网友:
画个圈里在这里。

网友(2022-08-09):
MARK标记,CAN通讯

网友:
没有收发器只能点对点吧

网友:
厉害,收藏一下,以备后续使用

网友(2022-10-07):
Mark一下,不使用CAN收发器的CAN板极通信

网友(2023-01-06):
引用 楼主:
这提供的只是实际的一种应用,从原理上分析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应用得综合考虑二极管的动作速度是否 ...

我记得TI还是那里有官方文档就是板内二极管链接的  找不到那个PDF了

网友G:
用USART不好吗?非得整成8个字节一组,还弄个ID概念出来,还有,带CAN的MCU好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USART不好吗?非得整成8个字节一组,还弄个ID概念出来,还有,带CAN的MCU好贵。 ...

板内我也觉得串口最好,为啥要搞个CAN?有没有大侠科普一下?

网友I:
咨询各位:
我一个壳体内部有5块板子(5片STM32F103C8T6)通过排针(CAN)连接
目前每块板子上都有收发器
这个要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咨询各位:
我一个壳体内部有5块板子(5片STM32F103C8T6)通过排针(CAN)连接
目前每块板子上都有收发器

物理拓扑连接方式和RS485一样

网友(2023-10-27):
引用 网友H:
板内我也觉得串口最好,为啥要搞个CAN?有没有大侠科普一下?

只能说各有优势吧,串口简单且全双工,利用率高(没有额外的字段),但是速率上不如CANFD,错误处理机制也需要自己实现,不能多主。CAN可以弥补USART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USART不好吗?非得整成8个字节一组,还弄个ID概念出来,还有,带CAN的MCU好贵。 ...

CAN可以实现真正的多主,很多场合非常方便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