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W01+ 8205A 电池保护电路,带小负载压降很大。

楼主(2014-11-12):
刚做了一批板子,用DW01+ 和 8205A SOT23-6封装的MOSFET做电池保护电路

在空载的时候,电压是正常的。
带上20mA的负载,8205A上的压降就有1.xV了。系统电流达到了150mA。

我检查了DW01+ 的控制引脚,8205A的G1和G2都有4V左右的电压。

电路见下图:

其中J4、J5是电池输入端。R7是备用,实际没有焊接的。
请诸位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图挂了,重新上传

网友:
原理图是没错, 但是你的 PCB 呢, 有没有贴反或贴错的?
有 1.xV 的电压, 早保护了, 实际的 PCB 或元件有问题.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谢谢饭牛牛~

还没有解决。正准备去买新的样品回来。怀疑是手头上的样品有问题。

PCB和焊接都检查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饭牛牛~

还没有解决。正准备去买新的样品回来。怀疑是手头上的样品有问题。

我手头上有样品要不, 绝对原装正品的, 不走弯路.
免费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上有样品要不, 绝对原装正品的, 不走弯路.
免费给你.

非常感谢~~~

我同事上午已经出去采购样品了。等一下回来试试行不行。

如果还是不行,到时候再向你申请样品~~~

网友B:
U2第4脚串个1K电阻到电源端看,电源的输是从4脚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第4脚串个1K电阻到电源端看,电源的输是从4脚进的。

你搞错了吧?

第四脚是闲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饭牛牛~

还没有解决。正准备去买新的样品回来。怀疑是手头上的样品有问题。

搞定没?

楼主:
搞定了~~

是之前的样品有问题~~新的买回来之后就OK啦~~~

感谢饭牛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是之前的样品有问题~~新的买回来之后就OK啦~~~

不用谢.

网友:
我有MOS管样片